DELL N4110开机卡BIOS画面

楼主(2014-10-05):
DELL N4110开机卡BIOS画面,裸板100%可以过,但只要插硬盘,光驱,U盘任何一样都卡在DELL的LOGO那
但接USB键盘没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坏了,我也有一片和你故障是一样的

网友:
硬盘  光驱  U盘   你发现是不是有个共同点。都是5V供电,所以测量一下5V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可以刷一下BIOS。 个人理解  仅供参考!!! 至于为什么USB键盘是正常的 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查下耦合电容吧还有 光驱和硬盘的供电 实在不行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主解决后告诉下解决办法

网友:
虽然还有1%的其他可能,但99%是桥坏了

网友:
看到你的帖子我第一感觉就是桥。。。。可以打一换桥试一下。。。

网友:
桥的嫌疑最大了   果断杀吧

网友:
换桥试试吧,快刀斩乱麻。

网友:
这些附件都和南桥地有直接的联系,从你所说的情况,只能换更换南桥试试

网友:
换桥吧 INTEL

网友:
先查下5v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换桥吧。

网友:
根据看帖经验换桥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量一下5V的转换电压正常吗。好的话,就直接换南桥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南桥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楼上都说了,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插硬件5V拉低没有 ?
数据阻值多少?

网友:
打一下 USB  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在看看 5v供电是否偏低  在不行就刷BIOS   换桥

网友:
请用烧桥大法

网友:
好吧,常常来学习一下

网友:
杀南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