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D3+奇怪的故障,第一次见,你们见过没!!!

楼主(2014-10-05):
这块板子放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今天我拿来看了一下,能正常上电,开始还以为没问题,后来才知道不能关机。 触发开关跑完码,再次触发开关,立马就重启了。多试几次也一样,偶尔又不会重启。 进系统关机也一样 也会关机变重启
图纸我把这张截图上的三极管,324,排阻都换了还是一样 最后换了个IO能正常关机了,就以为修好了。今天客户来拿板子,老板让我帮忙在试了下,结果悲剧了,还是不能关机。后来老板跟客户说还没修好,改天再来吧。客户走了,老板让我把板子给他看看,结果更悲剧了。老板说他没试到不能关机。后来,我换了个电源试,也能正常关机,奇怪了。难道是电源的问题???接着我又换了2个电源试,也都能正常关机,进系统也能关,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特来发帖求助,请高手解答。并把图纸上传一份 IG41M-M7S-V6.2S G41D3

网友:
不会是网卡芯片问题吧

网友A:
跟网卡有关系吗,我也拆掉了,试过

网友:
既然兄弟换了2个电源试,也都能正常关机,进系统也能关,为何不将客户的整机一块送过来测试呢  有可能客户主机中别的硬件引起呢 ,联系客户送整机测试后再定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网卡有关系吗,我也拆掉了,试过

网卡在也有开关机唤醒作用。

网友B:
关掉网络唤醒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网卡有关系吗,我也拆掉了,试过

在BIOS里把网卡关掉试下

网友C:
呵呵,最近我也修了好些机器 修好后不关机,或关机自动重启的,最后20块钱一块板不爱折腾下去放弃了。

网友D:
有点晕 到底是换IO好的 还是换电源好的

网友E:
这个现象有点意思,一般来说换I/O都差不多了,你这还是换电源好的

网友F:
看样子是硬件有冲突,重刷BIOS试试

网友G:
额,我上次好像换IO好的!

网友:
换IO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掉网络唤醒就可以了

不是网络唤醒的原因吧,拆掉网卡也一样

网友:
IO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额,我上次好像换IO好的!

换过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是硬件有冲突,重刷BIOS试试

这到没试过哦,怎么个冲突法?或许就是BIOS问题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现象有点意思,一般来说换I/O都差不多了,你这还是换电源好的

所以才来发帖啊,小问题也不想打那么多子,来发个帖子,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晕 到底是换IO好的 还是换电源好的

换电源好的,用我自己修板的电源就会重启,换别的电源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最近我也修了好些机器 修好后不关机,或关机自动重启的,最后20块钱一块板不爱折腾下去放弃了。

我们这也是20一片,板老板打工,重要的是练自己技术,所以什么故障都搞搞,只要能救得都救,不在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