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星MS-7623

楼主(2014-10-05):
主板:V星880GM-E41  7623 VER2.3

故障现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分析: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出来 或者南桥没有满足条件

AMD时序为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

测内存:1.5V                VDDA 0V    !

   我有感想,就只有V星这种板子上才多用这种5个脚的1117   很郁闷

如下图:1脚VCC 正常5V   实测5V   3脚EN5V 实测5V    5脚2.5V 实测0V

换掉此5脚VDD2.5V 供电芯片

此板修复。

此维修没有神马技术含量,老鸟勿喷!!!!

网友:
顺便附上图纸  没有2.3的   用1.0的做参考

网友A:
......郁闷,传不了图片,也传不了附件    郁闷  郁闷 啊

网友B:
你这个故障怎么跟我们家袁硕那天修的那板一样啊!也是没有vdda 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故障怎么跟我们家袁硕那天修的那板一样啊!也是没有vdda 不出cpu供电。

        很常见,理解了时序之后,我感到无压力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经典哦,这个5脚芯片真滴要注意哦。

网友C:
在没有料件代换的应急情况下,可以在5个脚的1117芯片电压输入和输出端之间连接一个压降值为0.7V左右的二极管来解决故障。

网友D:
没有图呀,光说上面有图就是没有看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没有料件代换的应急情况下,可以在5个脚的1117芯片电压输入和输出端之间连接一个压降值为0.7V左右的二极 ...

恩恩,师傅也是这么说的,不过还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呀,光说上面有图就是没有看到呀

我传不了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郁闷,传不了图片,也传不了附件    郁闷  郁闷 啊

楼主发帖是点高级模式,进入高级模式后,点附件和图片都可以上图。 不可以上传可能是你的图片或附件超出了论坛的限制;文件太大。可以用QQ截图或其他软件将图片处理小一点就可以上传了。很期待你的帖子

网友:
学习下楼主的思路

网友:
  那芯片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帖是点高级模式,进入高级模式后,点附件和图片都可以上图。 不可以上传可能是你的图片或附件超出 ...

郁闷

网友F:
我都是找不到元件就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找不到元件就改下

高手,

网友G:
又是秒杀,板子都这么好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又是秒杀,板子都这么好修么?

不是秒杀的我还不想发出来,因为思路太乱了,一个人也没办法拍照,秒杀多简单啊

网友:
无图无真像啊

网友:
其实我也只是想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VDDA 供电

网友:
学习了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H:
我今天碰见2块这个型号的板,一块弄好了,另外一块6323的芯片一个0.9v的不知道从哪里输了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今天碰见2块这个型号的板,一块弄好了,另外一块6323的芯片一个0.9v的不知道从哪里输了来的

认真查吧,祝你好运,我也是新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认真查吧,祝你好运,我也是新手

今天查到了,是从IO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查到了,是从IO发出来的

哟西,你终于查到了

网友I:
1117 这元件不是个稳压块吗? 是3个脚的啊。。怎么会有5个脚呢,期待楼主的图片啊。

网友J:
复位灯常亮的意思是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复位灯常亮的意思是没有复位?

YES

网友:
引用 网友I:
1117 这元件不是个稳压块吗? 是3个脚的啊。。怎么会有5个脚呢,期待楼主的图片啊。

这个——|——

网友J:
我怎么觉得有时我的卡复位常亮时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怎么觉得有时我的卡复位常亮时有复位?

纳尼,不几道,可能你的卡高级点吧

网友K:
楼主的思路溜溜溜、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思路溜溜溜、

其实真没什么好的思路,只是按照时序来的,然后慢慢的修多了 成功几率就很高了

网友L:
为楼主的思路点个赞,理解时序修板是王道。

网友M:
复位灯常 亮不是唯一检测有无复位的标准  要是一闪即灭才能判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楼主的思路点个赞,理解时序修板是王道。

哟西,其实我们新手都必须要先去理解时序,不然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复位灯常 亮不是唯一检测有无复位的标准  要是一闪即灭才能判断吧

对头

网友:
我昨天才修到这个VDDA这个故障。。。。也是换了就好了。。。。。。

网友N:
我也去试试我这块V星不触发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O:
这五角芯片可以加个电阻上去 不用换么  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去试试我这块V星不触发是不是这个问题

师兄,不触发跟这货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五角芯片可以加个电阻上去 不用换么  自己改?

那是在应急的时候

网友:
时序很重要!

网友:
郁闷个刁,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网友P:
传图片用上传附件的方式弄就可以了,还有图片很大的话用QQ截图一下再另存,然后再插入到贴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传图片用上传附件的方式弄就可以了,还有图片很大的话用QQ截图一下再另存,然后再插入到贴子上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那时候网速问题,

网友:
时序理解的不错

网友:
哪里啊,跟你们大师比,这连冰山一角都够不着

网友:
还依为是V星的USB芯片问题呢。。。

网友:
这就是经验厉害

网友(2014-11-16):
我这儿也有同一型号的板   不跑码 声卡芯片为VT1828S 能触发  触发后  此芯片发烫  拆除  后还不跑码  一点思路都没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