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 GA-P61-S3主板 不触发 开机掉电修复后引发的思考..

楼主(2014-10-06):
半个月前 做网吧维护的朋友 送过来2片一模一样的 技嘉p61主板 一块是不触发 一块是开机瞬间掉电,不触发的主板拿过来试机居然是OK的
电话通知拿走,谁知 一会又送过来了 说还是不触发,那就留下来吧,直到今天终于有点空闲 开始修他的 主板。

  不触发的 很简单 插上电源没有待机电压   不对 不是没有待机电压,是待机电压 要等5秒左右才出来  ,直接秒杀了 ,找到待机电压产生电路Q92 使用的是1085的 稳压器  3脚有5V电压  2脚没有输出3.3V  直接换掉1085 搞掂..

瞬间掉电的主板花了一些时间 由于没有图纸 修起来相当费劲,在论坛搜索了 一张ga-p61-s3-b3的图纸参考着来修,大体电路是一样的,细节上有些不同
瞬间掉电一般是短路保护,但是主板不装4P和CPU也会掉电(这个个板 好板不装CPU和4P也会掉电),测量各个供电点的 阻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
尼玛难道没有办法修了么?NND霸王硬上弓试试看,直接镊子短接黑绿线,测量各大供电 发现除了待机电压以外,什么桥供电 内存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全部是零蛋,看来是开启信号的问题了 不可能内存供电都没有开启吧,于是拔掉镊子 测量了一下瞬间电压 发现内存电压瞬间是有1.5V的 于是反复的 开关 开关 测量了 主板所有供电。

发现Q12的D级瞬间电压不太正常,只有0.2V多和我那块不触发的比起来相差太多了正常的是有1.05V的,到这个时候发现终于发现狐狸尾巴了,
Q12的D电压来自于CPU_VTT(这个是不是cpu总线供电?我想应该是的吧)那么电压不正常就好说了,继续查图 发现CPU_VTT是由TU1控制产生的

不过发现图纸和板子就在这里对不上号了 ,板子使用的是一个8脚的 RT8120d作为控制的芯片,图纸是个大家伙呢(ISL95870bhrz)
                                                      看来 到这里图纸是没有用了  。

既然使用的是8脚芯片,就简单测量一下条件吧,发现这个芯片和常用的8脚芯片的脚位差不多的 ,也是1  5脚供电  继续测量7脚发现没有电压。尼玛看来只有跑线了 ,太累啊 不想跑线,突然想到尼玛都是技嘉的板子,开启信号的来源应该是一样的吧,于是又查了 图纸的cpu_VTT的开启信号由上图得知信号名称为VTT_EN如图:

哈哈这下简单了  对照实物图 看起来还差不多,下面来个特写:
    其实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图纸上面特别注明了 check power sequence 电源时序检测

要不是管子有坏的 要不就是时序不对,直接测量电压发现 下面的三极管TQ6  b脚 有1.05V左右的电压,C级电压依然为3.3V.     咔咔 问题找到了

这时又发现镊子真TM是个好东西啊 ,直接短接CE脚 开机 跑马卡一路小跑 了  ...

后来怎么修想必大家都知道怎么修理了吧  ,方法很多哟..   哈哈 我选了最节约成本的 方式哦  那就是  哈哈  拆掉TQ7

至此 板子修好了  有两个问题想和大家讨论下:
1 :现在的 台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一样有电压检测功能了么?电压不齐 会掉电?请问下电压检测原理是什么。。

2 :  CPU_VTT通过Q12转换出来的 0.95V的电压名称是VCCSA  这个电压也是供给CPU的 是个什么电压?做什么用的 ?

3:深夜发帖较为幸苦;你们手里的分是做什么用的? 加了不扣你的,加完了明天又会有的 。

这是我小号 -1 赞一个!

网友:
确实也要有资料和很好的基础才能弄好这些麻烦的主板哦,看来还是要仔细查各个电压哦。

网友:
修板真是很辛苦啊,学习一下,顶一个。

网友A:
楼主4p是什么啊??我不懂

网友B:
台式机主板上电触发出来的单元电路电压不齐也会掉电的,电压检测功能有些是通过单元电路PWM控制芯片某些引脚功能实现的,具体要参考芯片引脚手册PDF图纸才知道。

网友:
修得精彩,顶一下。

网友:
修得精彩.好强大啊

网友:
楼主列害 修的如此有头绪 学习了

网友:
正好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修  谢谢!

网友:
不知道现在P61的维修价格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4p是什么啊??我不懂

3P你懂不 ?哇咔咔  ....  4P就是CPU供电的 那个4针插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主板上电触发出来的单元电路电压不齐也会掉电的,电压检测功能有些是通过单元电路PWM控制芯片某些引 ...

感谢 参与讨论

网友:
现在有些主板技术和向笔记本主板靠拢了,更加的智能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P你懂不 ?哇咔咔  ....  4P就是CPU供电的 那个4针插座

就是CPU供电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CPU供电接口。

一时没反应过来  ,现在明白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高

网友D:
VCCSA是系统管家供电,要想有APWOK和PPWROK就必须要有SA_PGOOD。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很经典

网友:
在图纸资料少的情况下,能有块相同型号的板子做为参照,真所谓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CSA是系统管家供电,要想有APWOK和PPWROK就必须要有SA_PGOOD。

谢谢指点,VCCSA这个信号电压一般可以在哪里测到。

网友:
对 现在发现有些台式机主板也成那个信号检测不对就掉电了

网友E:
第一块不触发的能秒杀很不容易啊,你是怎么知道5V是跟管子和稳压有关系的?第二块修得不错,有图纸相对好搞,不够楼主还是引用的很全面,各种豆想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一块不触发的能秒杀很不容易啊,你是怎么知道5V是跟管子和稳压有关系的?第二块修得不错,有图纸相对好搞 ...

一般1085也参与南桥待机3.3VSB电压转换产生的,工作原理与1117相近具体可以参考主板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1085也参与南桥待机3.3VSB电压转换产生的,工作原理与1117相近具体可以参考主板图纸。

说得对

网友:
恩,楼主的故障也可以用1117进行代换。

网友:
楼主跑线的精神值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1085也参与南桥待机3.3VSB电压转换产生的,工作原理与1117相近具体可以参考主板图纸。

哦 ,知道了,谢谢两位

网友:
技术就是不一样,高手呀

网友:
很不错分析,可能我是看不明白,看来我得多多到论坛里来跑跑

网友:
太给力了  图纸为啥我都弄不来呢

网友:
维修台板都修到笔记本的水平程度了,不容易,断电笔记本还能插插,一般缺电压短路,台板再一一测电压,无图真不容易查,

网友F:
回答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vccsa是为cpu逻辑接口提供电压的。以前在奔三时代cpu有内核电压和外核电压之分,我理解为cpu和外部交换信息接口电压,有很多不跑码故障cpu电压0.8-0.9v左右,跟这个电压有关。觉得不对的你就拍砖吧。

网友:
来学习修台机主板了  谢谢

网友:
精彩,没图纸能修好,佩服你的技术!

网友:
vccsa供电一般会采用mos降压方式产生

网友:
真心给赞  刚入行  现在修都是连蒙带猜  图纸都看不大懂  (主要就是图纸好多信号、电压名称搞不清楚)

网友:
发个贴也不容易就加加分呗

网友:
有图有波这板子修起来就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不过啦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有图纸好修多了

网友:
学习了   有空教教我把

网友:
坐下慢慢看吧,下载要这么多分,没分啊

网友:
其实主板一直都有电压和温度检测的电路,一般都设在IO里,只是你不知道是那里罢了!

网友:
VCCSA是系统代理电压,主要是给U内部的内存控制器,DMI总线模块,pcie模块,显卡模块使用。缺少此电压会导致主板不跑码

网友:
TMD就一路修过去

网友:
不用这个吧 好麻烦

网友:
楼主技术NB啊  学习了

网友:
只能说牛逼

网友:
主高手啊,修的如此有思绪

网友:
不错写的很详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 就知道你底子还是不一般的厚 我到现在对H61板子遇到 上电掉电 真心不知道该怎么修理 除了强上量量 修供电 座桥  H61板子的上电时序和待机的工作原理一点都不懂  希望楼主给点思路

网友:
精神可嘉啊

网友:
哎  高手是基地呀

网友:
楼主写的清楚,我看的糊涂,小白表示没看懂

网友:
正好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修

网友(2014-12-02):
正好遇上一样的板一样故障!!!借鉴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很多供电都是开启信号的问题啊、感觉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必须顶你!

网友:
现在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资料少,或者基本没有,连测试卡槽都没有,保护又越来越好!

网友:
电路图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系统管家供电

网友:
修好这个板子真是不易

网友:
没图纸的话 这板子修起来 可头痛了

网友:
不错,以后的新式主板带电压检测的,VCCSA电压看来以后要注重了

网友:
写得很好,对于我这种新手是一种的经验

网友:
拆掉TQ7后是能使EN信号为高电平,但这样做会不会导致关不了机?

网友:
修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
直接拆掉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 ,学习了。

网友:
很精彩  楼主很辛苦

网友:
很经典 有图 很详细

网友:
我有相同问题主板,解决办法就是换掉EN脚电阻上拉一个1V左右电压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答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vccsa是为cpu逻辑接口提供电压的。以前在奔三时代cpu有内核电压和外核电压之分, ...

有很多不跑码故障cpu电压0.8-0.9v左右,这个电压多少是正常,1.05正常吗

网友:
1085 1117引脚定义是相同的吗?如果是这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
不明白的是拆掉TQ7是能让VTT EN不被拉低,但这样一拆了之,厂家这样设计不就是没有意义了吗?拆了后影响关机或其他功能吗?

网友:
楼主修板钢钢里,请问楼主修主板多久练就了这般功底

网友:
看来想修主板秒杀的时候少哦,还得老老实实来~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要是看到图纸跟主板的情况不符合怎么办?对于新手来说就是进入死角了。

网友:
历害,精神可嘉3

网友(2015-01-08):
楼主能不能把图纸分享出来啊!

网友:
lz电压检测有得,,你可以淘宝看看,有机器

网友:
+谢谢分享 涨知识了

网友:
修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5-02-25):
感谢楼主,高手一个,做下广告感谢迅维网!!!

网友:
VTT电压是什么用的呢?

网友:
看来台式机主板,作为开启的三极管坏的还是蛮多的吗

网友:
不错 不触发的板子 没有待机电压 pci pcie都没有电压也是这个板子该从哪下手啊 没图纸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像各位大神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参与讨论
小白弱弱地问一句,待机电压怎么测量,这个“待机”和I/O待机、南桥待机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2015-05-03):
这位仁兄,你这个弯子兜大了。开机掉电你去掉TQ7搞好了。试问去掉TQ7开机跟去掉CMOS电池开机,在原理上有无别不?不知道怎么整成精华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