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U4503是个啥芯片

楼主(2014-10-06):
大家帮忙看下U4503是个啥芯片          咋代换

网友:
机器型号是什么

网友A:
板子的版号多少。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感觉像个线性输出芯片,3V  1.5V为供电  输出1.2v线性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就是输出1.2的供电的 这个很多机器上都有   你这个机器是华硕的吧

网友:
芯片上的有标注没?

网友:
很像线性输出1,2V

网友:
什么介结也没有,就直接弄个点位图的图在那儿,让人看,谁能看出来呀,

网友:
要是真找不出这个芯片,直接通2个电阻分压给他吧。分个1.2V给他

网友:
LZ你这不是为难人啊?我擦。。。这样都能看出来是啥芯片  ,,

网友:
DC-DC转换电路。旁边都是滤波电容。

网友:
有没有更多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版号多少。

华硕 K55DE  REV 2.0

网友:
点位图里面一般都有提示的

网友B:
RT9014P  找不到一样的   给想个方法改下

网友:
找不到 图纸就不好找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参与  后来用个限流电阻 把1.5v直接改过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9014P  找不到一样的   给想个方法改下

RT9014P 是10脚的吧,点位图里可是6条腿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