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P5G41-LX3版的CPU无供电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4-10-06):
本人昨天接受的一块P5G41-LX3版的华硕主板,上电表现为无CPU供电,但主板有时候也能点亮,当时误导肯定是那个逗B822小排接触问题了,绕了很大弯路.加焊完毕后无果!后认真查找了EPU的电源管理芯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电路图,发现3脚为EN,开启电压约1.2左右。一路跟着炮线,好辛苦!发现来源于主板的PQ4  PQ5组成的电压跟随器,发现PQ4  PQ5之间的线路阻值变大的  变成了4K左右(标准为0),果断飞线,解决问题!不知道算不算通病,我修的这个有没有朋友碰到过,希望以后少走弯路,另外上传了EPU的图纸,给大家产考!

EPU NCT5571.pdf

华硕EPU NCT5571

网友:
这个到没有听到过,看到楼主修出来感到很高兴,以后遇到的话也能秒了

网友A:
那开启是3.3V哇了 1.2是不是有点低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开启是3.3V哇了 1.2是不是有点低了 。

只要是高电平 应该就可以开启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看看

网友:
很少见啊 以后准备着

网友:
多逛论坛 总能看到这些实用的经验

网友:
看有些主板,1V以上应该正常了,楼主是怎么知道这电压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