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14-10-06):
我是一个自学的新手,想从事
手机
维修,需要哪些工具? 需备哪些元件
手机

网友:
既然是新手还是先把理论知识学扎实了,否则有工具也是无从下手。

网友:
要一把好点的风枪,烙铁,手术刀,多备几把质量好的镊子,锡膏,各种钢网,一套螺丝刀,一台可调电源,元件就看你修得多那些机子,苹果的备一点拆件板,国产机的MTK一些芯片可以备一点,6320 6323之类的电源IC还有高通的电源IC PM8058 8921 8028,其它的可以收点废机或拆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