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ben 1l1 电流 到0.75安左右,会是什么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4-10-06):
kuben 1l1 电流 到0.75安左右,会是什么问题,求思路
问题

网友:
描述的不详细 ? 上0.75 ?

网友:
去掉电池, 开机,电流在0.52安,,,装上电池是0.75安,可能电池亏电利害吧,,,求个思路

网友:
去掉电池开机,电流跳变到0。52安

网友:
这个状况应该是没过内存,或者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