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06):
      开机电流到0.93左右,就掉电了,CPU风扇会转,插不插内存电流表现一样,测主板各电感电压正常,换过内存,主板版号LA-5941P    求通病求思路!

网友:
刷BIOS解决 试试

网友A:
我只想说三板斧的年代已经过去  你还是换板来的快  省得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三板斧的年代已经过去  你还是换板来的快  省得浪费时间

谁说三板斧过去了,现在修板,有的时候你用理论根本就无法去分析故障,最后还是三板斧解决。

网友:
刷BIOS,看电池电压

网友:
BIOS 刷果 故障一样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分享出来  大家学习下

网友:
测网卡22脚看有没有平台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说三板斧过去了,现在修板,有的时候你用理论根本就无法去分析故障,最后还是三板斧解决。

分析不透是你技术不给力,这不是你的错,只要是这个芯片坏了 ,就一定能测的出,,,,,,,,,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测的出,大侠,,,,,,,,你也不问问自己,你是什么样的学历,如果你都能分析的出,那些工程师还吃什么,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同样的机器

静忆幽林 -5

网友:
不错 好的 知道拉  我就混点分 下东西。。

静忆幽林 -5

网友:
找图,看时序,慢慢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同样的机器

评分给错了,本来是给楼下的 怎么点到你了!

网友:
上不上内存是一样的,就是不跑码掉电嘛……。按不跑码的来修……。刚修到一个……没有复位…………

网友:
不管几板斧,理论知识还是很重要的哦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的话 应该是复位或者PG信号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应该没复位  时钟弄不好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不透是你技术不给力,这不是你的错,只要是这个芯片坏了 ,就一定能测的出,,,,,,,,,问题是 ...

你的意思是你说你很牛B了?有些东西芯片内部有些许小故障,你根本就是无法测出来的,因为他偶尔只出下故障,哥们,你这种态度能学好维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不透是你技术不给力,这不是你的错,只要是这个芯片坏了 ,就一定能测的出,,,,,,,,,问题是 ...

不要整天嘴里挂着三板斧时代过去了,这市场就是三板斧的,我们做芯片的都是给他们卖命的,技术好有个屁用,还不如人家一张嘴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三板斧的年代已经过去  你还是换板来的快  省得浪费时间

回人家的帖子有你这么回的么?你除了换板换桥换人你还能说啥呢?你要是有思路就给发帖人回点帮助的回复,要是进来吹牛的就算了,回家自己吹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