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 输出 请教 大神

楼主(2014-10-06):
如图  一个普通的与门     现在确定的是与门芯片坏了   1  2   5脚  电压正常  4脚阻值正常     4脚无电压    4脚应该是1.5V    问题1   次芯片里是不是集成了线性稳压器    问题2   代换  是不是也要找相同型号的  因为我料板上找的几个  都不行  输出都是3.3v   屏亮10秒左右就掉电重启    问题3   不换芯片的前提下能让4脚输出正常吗  比如  飞线     飞线  应该从哪飞

网友A:
可以改电路,, 用两个二极管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电路,, 用两个二极管代替。

用两个二极管代替,变成或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二极管代替,变成或门了

这个怎么就成了或门了呢。。全高出高啊

网友C:
4pin 输出3.3V是正常的,输出1.5V是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二极管代替,变成或门了

不是的,看二极管的正负极怎么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pin 输出3.3V是正常的,输出1.5V是有问题的。

VCCP_1.5VSPWRGD 4

网友:
看看外部是不是有上拉。。。别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看二极管的正负极怎么接了,

如果正向接,有一个高,就出高啊
反向接,都是低吧?!我觉得

网友:
8楼说的是对的,门电路应该是开漏输出的,输出电压的多少由外接上拉决定。

VCCP_1.5VSPWRGD 4这个名称是不能说明一定是1.5V的,他只是VCCP_1.5V的PG信号,PG应该都是3.3V的吧。你再好好看看呢!

网友:
直链也没事吧

网友:
首先向楼主普及一下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数字电路的输入、输出电压只有两种状态,一是供电负极电压,即数字电路中常说的“低电平“用”0“表示:另一个是供电正极电压,即“高电平”用“1”表示。如果还有其它不高,不低的电压时,表明该数字电路已损坏。所以你从料板上拆下的是好的。图纸中的VCCP_1.5VSPWRGD 指的是信号的名称,不是与门的输出电压值。VCCP_1.5VSPWRGD 后面还有个4,表示这信号在图纸的第4页还有。

网友:
能输出3.3说明芯片本身没问题的,重新改维修思路

网友E:
客户拿来不亮  刷BIOS后好了  但是没报价 就先把那与门拆了  等客户同意报价 再装上不亮了  所以一直纠结在这里  先在的问题是能亮了  但是不到10秒掉电  风扇狂转后马上掉  重启亮屏的时间越来越短    m57的桥烫  准备往这方面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拿来不亮  刷BIOS后好了  但是没报价 就先把那与门拆了  等客户同意报价 再装上不亮了  所以一直纠结在 ...

BIOS的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