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暗屏

楼主(2014-10-06):
联想b450 暗屏   屏 和 屏线都换过了
外转显示正常   还怎么查  给点思路   屏接口有 19v  和3.3v  那个脚是高压板开启信号 !!没有图纸  独显的板子

网友:
外转显示正常   还怎么查  给点思路   屏接口有 19v  和3.3v  那个脚是高压板开启信号 !!没有图纸  独显的板子.

网友:
论坛里没有图纸吗?我这有一份全的,你研究研究吧。

LA14 独显 联想B450.zip

网友:
抓波,看是屏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应当查那个EDID信号了吧,一般这样的情况那一块出问较多,论坛里有这个实例

网友:
屏是好的 !!

网友:
这还要图纸 我晕 暗屏 乱搞都好的

网友:
这情况只能看图纸了

网友:
屏线接口的  10  11脚  EDID   都有 3.3v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对照图纸慢慢研究

网友:
对照图检查主板到屏的信号,高压那一块一共几个信号,

网友:
估计显卡坏掉的多

网友:
外显正常

网友:
就是暗屏怎么是显卡的 问题那

网友:
很明显高压的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查下待机开关   是否短路

网友:
暗屏 乱搞都好的

网友:
LCD的就先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