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4-10-06):
联想B460E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示,加焊显卡故障依旧,量屏2,3脚没3.3v电,飞3.3结果拉低了只有一点几负,没思路了,求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估计检测不到屏  屏线排除了么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独显,显卡问题几率大

网友B:
飞3.3V拉低,说明屏供电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3.3V拉低,说明屏供电有短路!

换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检测不到屏  屏线排除了么

应该不是吧,量主板这边不带屏也一样没电

网友:
换个上半身试试啊

网友C:
换个屏看下,后即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屏看下,后即短路

换了一样 啊

网友:
查主板屏供电看看是不是带负载能力下降了

网友:
屏线借口问题  主板上的屏线借口短路  建议

网友:
好像很复杂、

网友:
换屏线,和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