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10-06):
普通显示器12V电源,不出电压了,300V正常,没有开关管驱动芯片,开关管是2SK2388,旁边有个三极管S9013,不知道开关管的G极震荡从何而来?

网友:
没有芯片一般就RCC了

网友:
没有PWM芯片就是楼上说的RCC自激振荡了。一个是开关管一个是调整稳压管。

网友:
这是个自激式开关稳压电源,利用变压器绕组进行正反馈完成振荡过程。仔细看看变压器绕组是否比他激式的多一组。

网友:
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
RCC是什么原理?

网友:
G极震荡是由变压器的另一个绕组提供的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搞得很清楚,但修好了。是开关管2SK2388  第一脚G极和300V之间的2个200K+200K电阻都坏了,一个无穷大,一个600K欧。用2个150K电阻换掉好了。典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