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大师指点 联想显示器 换高压板出现 接VGA就掉电

楼主(2014-10-06):
联想19寸显示器 高压板出现问题 换了个高压板 接 12V  接GND 接了5V 开关 接完以后显示正常
画面什么都有 但是重新插拔一下VGA接口  出现一秒掉电 无显示,一直掉电  第2天 插上出现画面
重新拔插VGA接口 开始掉电 灯管闪一下  灯管高压包全是好的灯管高压包全是好的     灯管高压包全是好的     不接VGA接口 显示器 显示器 正常 出现 红色  蓝色   绿色    插上VGA 就掉电

网友:
电源板的带负载能力差吧,用块通用的代换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
电源板的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以用通用驱动板代换试试啊。

网友:
换一块试试啊

网友A:
把 供给原来高压板的12v 去掉 应该就OK了

网友:
可能MCU程序出现问题,或VGA接口有元件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 供给原来高压板的12v 去掉 应该就OK了

这个靠谱,我之前小小白时出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靠谱,我之前小小白时出现过

不把原来的高压断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还没试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把原来的高压断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还没试过呢

那你试试白,好了你就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