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 S3所有键盘没有作用

楼主(2014-10-06):
接一台ACER Aspire S3 型号:MS2346机子能亮机,也能进系统,就是感觉有点慢,但进系统后所有键盘都没有作用,一个键也按不起。外接键盘正常!看驱动安装好没有发现触摸板驱动没有安装好,于是开始给这台机子装驱动,可是安装完了,显示安装完成,还是一样的是感叹号,一样键盘用不起。上官网找这个机子的触摸板驱动安装后还是一样,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重新安装系统后也是所有键盘都没有作用,难道是机子主板有问题?搞这些系统,安装驱动都试了几个小时了,机子还是一样,没解决问题。只有叫顾客留下来看看是主板上什么问题了?

网友:
换键盘,这机子键盘最容易坏

网友:
把键盘拆掉后还有感叹号吗?

网友:
PE里面能不能用呢?

网友:
键盘坏了吧?这么折腾都不行,怎不想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最后加焊EC,机子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

EC管键盘,加焊EC好了,正常!

网友:
键盘 跟EC 的问题 大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