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小白 求大师指点 !!!

楼主(2014-10-06):
联想19寸显示器 高压板出现问题 换了个高压板 接 12V  接GND 接了5V 开关 接完以后显示正常
画面什么都有 但是重新插拔一下VGA接口  出现一秒掉电 无显示,一直掉电  第2天 接好 显示器有好了 有显示器有图像 但是重新插拔VGA结果继续掉电
灯管闪一下就灭
                                    灯管高压包全是好的     不接VGA接口 显示器 显示器 正常 出现 红色  蓝色   绿色    插上VGA 就掉电
                                                        求大师指点一下
本人新手!

网友:
显示器就那几样东西  一个一个换呗

网友:
可能是电源带不起

网友:
  在保证主机和VGA线正常的情况下!建议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进一步确认一下故障好些!

网友:
楼主是说电脑开机状态下拔插VGA接口吗?记得VGA不支持热插拔的,这样做可能烧显卡和显示器的,你这个估计驱动板烧了吧!查查VGA接口附近的保护二极管是否击穿了。

网友:
没有到过,ON/OFF开关没电压吗,你接的5V?

网友:
开关接错了吧看看下

网友:
换个高压板

网友:
原来的高压断开了吗?

网友:
电源板也有问题了吧

网友:
换根vga伕线试 试情况如何!

网友:
你最好 看下  on  有没有接错

网友:
直接开关信号 接屏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