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维修求助

楼主(2014-10-06):
联想G485板载CPU,AMD单桥, BIOS挂桥下,EC KB9012QF 参与上电,可能有程序,客户拿来电流上到0.75左右不显,拆机放电后电流上到0.45左右上不去了,
查了下图纸APU_RST#电压有了,APU的电压出了+APU_CORE.+APU_CORE_NB.用示波器单次可以抓到LPC_FRAME#.自动有跳一下,没有持续波型,另外APU还有两个供电分别是VDD1.8VS,VDDL1.05VS,应该是集显供电了,现在头大了无从下手.....有修过G485的师兄分享下经验,谢谢....(不知怎的就是上不了图打开上图片没有上传的路径.)

网友A:
rtc如果没有电压会导致不跑吗。建议查下

网友B:
要上个带电的小电池,刷个BIOS

网友:
查了电路是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没上板量是3.0V,上上去测下是1.8V是不是拉低了啊
现在还是只能上到0.4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如果没有电压会导致不跑吗。建议查下

我昨晚刷过BIOS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上个带电的小电池,刷个BIOS

我昨晚刷过BIOS的哟

网友C:
我以前遇到一个刷BIOS好的  是不是只有一个内存槽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遇到一个刷BIOS好的  是不是只有一个内存槽的那个

是啊!!只有一个内存槽!!你的BIOS有备份吗???

网友C:
这个是我以前刷过的 G485版号LG48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以前刷过的 G485版号LG4858

你这个是独显的吗我的是LA-8681P集显的哟,

网友:
那估计不一样  我也忘记是啥显卡  就记了个版号  版号不一样估计不能同用吧

网友:
内存电压系统电压3。3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3、5V是不是没转过去。

网友:
对着图纸慢慢修

网友D:
发贴的时候点一下左边的“ 高级模式” 就能发图和附件了,没图不好分析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发贴的时候点一下左边的“ 高级模式” 就能发图和附件了,没图不好分析是吧

我是在高级模式下发的点图片没打开图的那路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高级模式下发的点图片没打开图的那路径啊,

直接把点你要发的图复制,然后在发贴里真接粘贴都行,不用选图片啊

网友:
查下 BIOS电池有3V没有,,

网友:
坐等撸主修好

网友F:
秒杀的货  这个机器 是桥上的电容 漏电导致 RTC 电压不正常的  。。。

网友:
解决方案也很简单 你上个主板的图纸 我给你划下是那个 或者你看下图纸找下  ,,Q240873662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我的是加电掉电  电流到0.2  各个电压都有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秒杀的货  这个机器 是桥上的电容 漏电导致 RTC 电压不正常的  。。。

有事外出了,昨天才回来,机子已给客户来走了,但还是想知道是哪里问题,能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4-11-13):
联想G485拆机时键盘下面感觉有个螺丝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没有拆下键盘 )能指点下那怎么弄麽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