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10 I5 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4-10-06):
已查条件    芯片主供电有5v   s3 s5开启信号有3.3   5v   。升压电路,用万用表测到有5v。芯片到mos的G极没电压。

网友:
付图 2张

网友:
芯片已换过     mos管 拆下来打值正常

网友A:
芯片周围条件量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周围条件量的怎么样。

主供电和开启都有    看时序是0.75v先出来的     但是不知道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出来

网友:
3/5V后继出来吗

网友:
3v没按开关就有了   5v要按下开关才有

网友B:
看看主供电和 开机信号正常不

网友:
别的二级转换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供电和 开机信号正常不

供电开启都有

网友:
第5脚是什么情况下才出电压的?求大神

网友C:
上下管子一起换试一下

网友D:
3v 5v 后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 5v 后继有没有问题?

没有   万用表测到的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下管子一起换试一下

现在是基准电压不出来   和23脚也没电压  管子拆下来打值是没问题的

网友:
估计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求个思路

网友:
不好搞吧 没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