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80G开机认盘,但引导不了开机

楼主(2014-10-06):
现在有块80G的希捷硬盘,开机在COMS里设置看得到,用MHDD也能看到,扫描也没坏道,可是开不了机,PE也进不去,启动分区工具,分区工具的界面都出不来,请教下各位师兄弟,这还有得修吗?
开不了机

网友:
全盘低格 再重新分区 装系统在测试

网友:
估计是希捷的只读故障
可以用MHDD 的 HPA测试,如果,能做HPA容量截取,说明不是只读,如果,不能截取,就说明只读了,需要专业工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