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 ,搬板,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10-06):
都说搬板搬板,我想知道,这搬板就是把几个IC搬过去吗,那手机里的其他东西呢,像,有的是有锁,有的没锁,有的有ID  没的没有,,还有就是 那个 touch id  这个又怎么解决~~~有没有高手,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搬板,就是搞块小料板,这小料板中所有的小IC和小元件都是有的,只要把原板的CPU 硬盘 基带 码片 电源 功放 WIFI搬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谁能给我普普知识啊···

网友:
传说中的板机工,把坏主板好的东西搬到另外一块板子上,让另外一块板子好用,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板,就是搞块小料板,这小料板中所有的小IC和小元件都是有的,只要把原板的CPU 硬盘 基带 码片 电源 功放 ...

解释的很好啊  。哥们也是维修苹果手机的   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QQ之类的

网友:
通常所说的ID锁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就是把所有大原件搬到另一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