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掉电求助?

楼主(2014-10-06):
没进水,没修过,刚开始是自动上电不显示,还掉电,再开就不触发,只有拔掉电源再加电就自动上电,接着又不触发。量了所有电感没短路,所有电压都有,刷了EC  BIOS和桥BIOS显示了,但还是自动上电掉电,不触发。???

网友A:
DELL有些机器COMS电池没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lz好了没啊。。。。

网友C:
刷了双BIOS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有些机器COMS电池没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量了,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双BIOS就可以显示了?

是的,刷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好了没啊。。。。

还没有,你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D:
拆掉休眠开关,不行换个EC看看

网友E:
掉电与BIOS的关系不大  开机走到哪里掉电呢  或者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新机掉电 要写2个BIOS

试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与BIOS的关系不大  开机走到哪里掉电呢  或者看电流

刚显示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休眠开关,不行换个EC看看

跟休眠没关系,EC早就换过了。

网友G:
可以按照通病来修!!!!!

网友H:
掉电自锁,查查温控电路

网友I:
掉电故障都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掉电故障都比较麻烦的

是的,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按照通病来修!!!!!

这机器没有多少关于掉电的帖子,有通病一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掉电自锁,查查温控电路

刚显就掉,不能是温控电路吧。

网友:
显卡 有问题吗     掉电应该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