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无待机无脑维修,求高手分析原因

楼主(2014-10-06):
接到个同行拿来的G460说不开机了。
我按了下开关不触发,量35V没电压输出。
故障:插电源,无待机。。。。
版号:la-5751p
维修分析:  4脚10V ,  6脚19V  , 7脚 5V   , 19脚 5V ,   32脚 5V , 1脚 2V   ,  14脚没电压  ,27脚有2V

到这里就没有什么思路了。看了一下论坛说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请师傅指点一下是什么完成的)
然后注意到两个信号PU10的LM393的7脚没电压。关联的PD10就没发出ACNO  MAINPWON这两个信号没出来。
我搜索了关于这个机器的无待机维修帖子。发现了一个跟这个差不多的故障。是进水造成的不出电压。也没这个LM393的7脚电压
然后人家就拉了7脚的5V电压给PU10的7脚。然后这两个信号就出来了。
我看应该差不多我就跟着拉了个电压。电流待机0.01就变成了0.03,量了一下。3V5V就出来了。
激动的心情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变。但是一下就掉了。我重复按了多次后。电流终于上到1.15外接显示了。
关机后。再开还是要重复掉电多次后,一般要按开机5次左右,屏幕才会亮。亮了之后用起来正常。
到这里维修结束。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到论坛来问问有没有师傅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能修好的?

补充内容 (2014-11-12 17:40):
今天又修到一台G460。一模一样的情况。这个是不是有通病呢。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既然393的7脚拉了电压过来,两个信号出来了就说明这块电路没问题,问题应该出现在待机芯片6237这块,14脚开启脚为0V,它是由线性直接上拉作为开启的,现在不正常那现在就考虑这一路的电路了,一是上拉电路,二是电容,三是待机芯片,先解决这些先吧,还有,看你的待机电流,拉了电压后变偏大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待机芯片问题更多一点,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网友:
LM393是个电压比较器吧,5脚电压大于6脚电压,7脚开漏输出,由VL经R137上拉到高电平,所以MAINPWON和ACON就不会为低电平啦。你找的那个帖子,他有说进过水,那应该是断线啦,你这个要么是LM393坏了,要么也是断线啦。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既然393的7脚拉了电压过来,两个信号出来了就说明这块电路没问题,问题应该出现在待机芯片6237 ...

这里最好查下LM393电压比较器 5 和6脚的电压值情况,这样子直接拉5V电压到7脚可能会影响机器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最好查下LM393电压比较器 5 和6脚的电压值情况,这样子直接拉5V电压到7脚可能会影响机器上电时序。

这位兄弟说得有道理,393这里应该先查,得先排除,才到后面的,我是跳到前面了,还得细心才好,有可能的都要排查一下

网友:
仁宝的板无待机,重点要查公共点和温控电路。

网友:
查比较器393的5脚,它应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