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一块被别人判了死刑的主板

楼主(2014-10-06):
收到一块主板,一看被上家修过,看来问题不太好修,先测试一下再说吧:
第一步:通电测试,不能触发,测RTCVCC无,测得1084有5V输入,无3.3V输出,测得输出脚对地阻值正常,直接用1117-3.3V改入。有图

第二步:改好电路测得3.3V正常,还是不触发,跑开机线路到IO,一看IO被上家换过了,上网一查,IO型号都换的是错的,然后找到正确的IO换上。有图

第三步:换好IO后开机,一路跑到7F,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到此修复完毕。

总结,这主板应该就是RTCVCC的故障,很简单的问题,上家可能大意,直接换的IO,型号还是错的,结果到我这成了2个毛病。

网友A:
上家也许就会换个IO!让你捡了个小便宜。诊断卡挺特殊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B:
上家不可能把io换错了吧

网友:
EHG的换成了DH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也许就会换个IO!让你捡了个小便宜。诊断卡挺特殊的,什么牌子的?

俄罗斯的,2013最新俄罗斯诊断卡 台式机主板测试卡

网友:
EHG 和DHG后缀名的IO都是W83627开头的。

网友:
上家应该是代换把

网友C:
改待机芯片加换IO,  我想知道收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待机芯片加换IO,  我想知道收多少钱,

同行送修,收费40元。

网友:
呵呵 3不触发还是好修的  呵呵

网友E:
以后遇到这块主板 直接换IO 呵呵

网友:
同行的收40啊,原来我们才收二十,不比不知道,还让不让人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后遇到这块主板 直接换IO 呵呵

哥们没有仔细看,这板主是待机3VSB有问题,换IO也没用

网友:
这个市场都差不多

网友:
上家有那么差吗,连不触发都不修好。

网友F:
上家是猪啊 , 鄙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家是猪啊 , 鄙视中

很小的问题,根本就不用换IO就能修好的主板却让他给换了。

网友:
看着像顶星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家是猪啊 , 鄙视中

挣钱才是王道

网友G:
上家换IO都换错,诊断卡是新款的俄罗斯诊断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上家换IO都换错,诊断卡是新款的俄罗斯诊断卡。

好眼力,卡是好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眼力,卡是好卡

你的是8灯的,我用的是老款5灯俄罗斯诊断卡,这个诊断卡还不错。

网友:
这属于你捡到了。。。。

网友:
修板的价格也太低了点吧!!!

网友:
膜拜啊 何时才能修主板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得从甚础分析啊

网友:
看标题,觉得有戏,细说发现原来也检到的便宜

网友:
40啊,我们是同行25,有的老板还在压价钱,我们现在是都修的没动力激情了

网友:
看来上一家技术不怎么样   型号不对也换上去

网友:
还是要仔细才好干活

网友:
这玩意收费很便宜呀。

网友:
一级和二级搞晕了

网友:
这块板可能本身没多大问题,是上家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上家修的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网友:
楼主威武这样的板子都修好了!!羡慕耶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这样上家就判死刑?只能说是上家不怎滴吧.

网友:
我看是上家没IO,才这样换的

网友:
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LZ,你的诊断卡有MINI PCI-E接口吗?什么牌子的?

网友:
I/O的替换都会错  对上家无语 = =!

网友:
这应该是上家故意换的   可能是客户不修了吧   故障还原而己

网友:
电压都不量就换芯片啊,上家高手啊

网友:
不错,厉害了呀,很不错,谢谢了

网友:
必须系统的学习才能修好  不然谁知道是这里的问题 哈

网友:
1117怎么改啊,没看明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也许就会换个IO!让你捡了个小便宜。诊断卡挺特殊的,什么牌子的?

在×宝里面的红X维修里面有这个卡卖!这个卡不错。前后都有码灯。。

网友:
那上家真TM烂。

网友:
3.3sb都没就干IO需要勇气

网友:
这2款IO可以通用的,呵呵

网友:
好技术!
借您帖请教个问题(我发了帖在此版的首页找不到,也没有大师回复)

华硕M4A78LT-M PLUS主板,前年买回用了几个月就出现电池电量很快没有了,新换电池用不到一个星期,换了数次都一样,拨脱跳线帽,用数字表测电流0.24mA,
我测过正常的主板只有0.01~0.02mA
此板已闲置了年把不用了,现想检修好用一用,
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十分感谢~!

网友:
一般都原值代换

网友:
无语中,上家亏大发了。

网友:
迅维高手多啊

网友:
RTCVCC这个信号什么意思在哪测怎么锁定不触发就找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行送修,收费40元。

40还好,我们这15元一片,同行的,桥问题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家是猪啊 , 鄙视中

我跟上家差不多,不过这问题真的 那么简单么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细致。

网友:
我这边有个学徒就是只要IO脚位一样,在同一个品牌的主板上,就认为能通用!!

网友:
只能说上家,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会量了。。。

网友:
哥们诊断卡亮到我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要什么时候才到达那个水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不可能把io换错了吧

有可能,上家估计不知道是待机问题,就去找触发问题了,因为本来不触发嘛,所以 上家只有换换IO,说不定是换板族

网友H:
这两个IO确实通用,而且-A和-P我在很多板子上代换也能代用,华硕的INTEL的板子最多,换了最多次,还有这个上家不是判了死刑一种可能他是三把斧,2,这个上家没那么多精力去查故障板子多起来不修了可能,但是不触发一来就去搞IO应该是拿斧头的人吧

网友:
上家没有查到啊, 楼主细心

网友:
上家修板子,也只能算小白了,这个低级的错误都犯了,

网友:
太给力了谢谢楼主

网友I:
看不懂你怎么改的3.3V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学习了!

网友:
诊断卡好牛逼啊

网友:
1084呀什么专业术语我真的是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不懂你怎么改的3.3V

1117-3.3v就是不用分压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只要控制脚接地,输入5V,输出就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两个IO确实通用,而且-A和-P我在很多板子上代换也能代用,华硕的INTEL的板子最多,换了最多次,还有这个 ...

修好待机后也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上家IO没换好,还是2个IO不通用,这个没有试,我一般都是用原型号代换IO。除非确定能代换的才会用代用型号。

网友:
同行修板也就20

网友:
俄罗斯破解版??菜鸟级别只能是换板族了!!!

网友:
换IO也要焊工不错

网友:
IO也能换错??

网友:
我有一块映泰的AMD板子也是不触发,也没RTCACC电压等下试试

网友:
河北邯郸修同行也是20

网友:
不触发只要不是桥问题还是好修

网友:
高手,学习了,今天也看了一个不开机的。

网友:
有时候小问题也会被不懂的人修成大问题

网友:
学习了,维修还是从基本的查起好,不要想的太复杂。

网友:
有理论在头脑,做事都比较顺心

网友:
上家怎么回事,,,IO型号都能换错

网友:
这要问题有利于发帖

网友:
如果板子上没有1117或者1084,要怎么找rtcvcc的来源?io的供电是5vsb呢还是3vsb?

网友:
非常感谢宝贵经验

网友J:
我了个去。。。竟然会是这么简单的问题!这怎么会修不好呢!!!!还请教一下楼主,这个诊断卡怎么样啊?有复位的时候复位灯应该是什么样的?
neco
主板有复位信号,复位灯显示状态正常是一闪就灭。
详情

网友:
这么简单就搞定了,不知道是楼主强大,还是这问题简单

网友:
实地学习的都好强啊!

网友:
楼主挺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了个去。。。竟然会是这么简单的问题!这怎么会修不好呢!!!!还请教一下楼主,这个诊断卡怎么样啊?有 ...

主板有复位信号,复位灯显示状态正常是一闪就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