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屏幕摔坏后,换屏无显示只有竖条,显示座7脚对地短路,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4-10-06):
请教下,iphone5屏摔碎后,换了个好屏来试,屏显示是竖条无图像反复装几次都一样,检查插座也看不到明现问题,机器接电脑可以正常连接,检查显示插座发下:7脚对地短路,拆了U15短路以旧,断开FL33还是短路,断开FL61后7脚回复正常,现在只有C149和U14没有进行进一步判定,请问这个可能是U14坏掉吗?不会是线路板内部短路了吧,有谁碰到过此问题?7脚对地正常阻值是多少?

网友:
只有修好了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