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双灯闪2次 循环 AMD

楼主(2014-10-06):
以前修过这种机器,,很多问题,,桥,CPU ,座子,显卡,,,但看这个电流上到2A了,,几秒后开始闪灯,不像桥问题,,也没看到有人发闪2个灯的,,,有经验的支一声,,,不想轻易做BGA.
cpu
显卡

网友:
用风枪吹北桥1分钟,能亮机的话那就直接BGA

网友:
一次--CPU
二次--BIOS
三次--内存
四次--显示卡
五次和一直闪烁--主板故障

网友:
加焊北桥一般都能好, 这种情况搞得多了

网友:
灯只能参考一一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北桥,基本搞定

网友:
小弟不才每次都要做珠子啊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一下,不行直接干北桥了

网友:
北桥 这机器 北桥很多出问题的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一下,不行直接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