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三星14寸的屏问题

楼主(2014-10-06):
我手边有3块三星14寸中厚屏,都是拆开电路板上有滋滋的声音(二块一闪一闪的.一块暗屏)。都是换下来的屏不知道什么问题,是LED灯带问题吗。还是那个电容漏电之类的。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请问你的三星屏是355V4C型号的屏吗,我的三星电脑355V4C换屏忘了装码片就把旧屏扔了,现在键盘乱码,需要码片的程序,不知道你的屏是否同型号的电脑,如果是能考个程序给我吗?谢谢!

网友B:
灯管的问题,一般是左下角,灯管线烧断,重新接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的问题,一般是左下角,灯管线烧断,重新接上就好

哦 我等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三星屏是355V4C型号的屏吗,我的三星电脑355V4C换屏忘了装码片就把旧屏扔了,现在键盘乱码,需要码 ...

不好意思不是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不是的哦

谢谢!我去淘宝转一圈没有卖码片程序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