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跑EE修复一例

楼主(2014-10-06):
这段时间还是修了很多板子的,但由于修复成功率不高,所以在修的时候也没有想拍维修过程,就没有发帖子。
言归正传,这块板子据客户描述是,装不装内存条都跑EE,于是上来搜了一下,很多都是这个问题的。前几个帖子都说是VDDSPD3.3v没出来。不看了,马上上内存假负载测量VDDSPD电压,果然没有出来,只有几百毫伏的跳变。一般3.3V是很早就出来的一个电压,如果是供电部分的问题,不太可能跑码。应该就是断线。因为飞线实在太丑,所以就顺着假负载在内存槽周围乱点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了照片上的断线

真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图片是已经拆掉电容的,没拆之前不太明显。赶紧补好线。
装好电容再测VDDSPD已经出来了3.3V,毫不犹豫上CPU和内存。一直跑到00,就此修复。
这个板子估计断线都是断这个位置,不需要另外飞线。不然客户可能不太喜欢,毕竟影响视觉。保险电阻个人觉得也不需要装。毕竟这么粗的线都烧断,说明原本设计的时候就没有保险的。

网友A:
是华硕的板子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华硕的板子吧,楼主。

是华硕的..

网友B:
华硕  EE一般都是PSD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EE一般都是PSD的问题

修的板子不多,经验不足吧,不过这个看帖子来说也是很多坏这个的。谢谢评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今天也遇到一块这样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E1有时候也会出现E0这个代码、总之就是检测不到内存

网友:
都是华硕埋的雷,哈哈。

网友:
刚修好一块  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修V星的板子也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又是华硕一例通病学习了

网友(2014-11-13):
这种断线除了设计原因外,客户可能热插拔内存导致的。

网友:
刚也修到一片,看到楼主的帖子直接秒了

网友:
电容下面烧断线了?

网友:
正好在修这个板子, 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刚修好一块班子!为什么我之前强搭3.3V居然不开机!

网友:
华硕的板子太垃圾了 !!

网友:
又是华硕一例通病学习了,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