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B450 开机卡LOGO

楼主(2014-10-06):
Lenovo B450 开机卡LOGO 去掉硬盘也是一样的。是先刷BIOS 还是动南桥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看看外设,比如usb,摄像头,sd等

网友:
把外设都去掉,,如果还卡LOGO就查查USB是否短路

网友:
应该先检查下外设

网友:
换CPU  换内存试一下  先排除外设

网友A:
三星的显卡空焊也会卡LOGO

网友:
USb 接口是好的额么

网友:
去掉外置设备,在替换掉内存 硬盘  cpu试试!

网友:
去外置设备

网友:
问题解决了   SD卡读卡器的问题  去掉了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显卡空焊也会卡LOGO

这明明是联想的本子

网友:
路过的,有块台式机七彩虹的G41开机卡logo,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挡外设了就会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