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e941s 屏变成这个样子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4-10-06):
这个是屏坏了 还是 屏电路问题驱动板都排除了  平电路主控芯片加焊过 无果  只有平上面没有刷程序了  各位看看了

网友:
我去  这种屏我这直接报废。

网友:
换一个试试呗又不要钱,遇到过程序出错的,找一个同型号同牌子的把8脚程序缓过来试试

网友:
这还有的救?  高手呀

网友:
屏坏了吧,大哥。

网友:
没见过有这么坏的呢,,,

网友:
直接换显示器了涉。还修什么呀。

网友A:
屏上的8脚芯片重新写程序就OK

网友:
屏坏不用折磨了

网友:
这显示器还修啊

网友:
这个屏不一定坏,将屏线接头清洗,重新插拔;将程序重新刷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8脚芯片重新写程序就OK

楼主修过这样的吗

网友:
看图片是屏坏了。这种问题要是屏上的电压都正常,就换个主控不行就报废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将屏换到别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上,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如果也是这种情况,重点查逻辑板;如果只是白屏而且没有各条亮带,说明屏没坏;如果还是有亮带,重点查逻辑板上的关键电压,如果一切正常,那这个屏就危险啦

网友C:
楼主什么情况,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情况,回复一下

还是无果  只有报废了  这个主控芯片和码片都是集成的

网友:
这个问题 我遇到了 也是直接报废 花个20 30 的收了它 没有修过

网友:
就算试程序问题,程序也难找啊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下屏,屏好的话刷程序,屏有问题的话查屏芯片及外围电路

网友:
屏应该坏了!

网友:
基本上  进垃圾堆的了  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过这样的吗

我具体没有操作过, 但我周围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这么搞的。建议你试试

网友(2014-11-17):
好像是屏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