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8H61-M LX维修

楼主(2014-10-06):
型号:华硕P8H61-M LX
故障: 开机掉电,反复这样
思路: 缺电压,没CPU供电,或者缺某信号!

点开关就掉电这样测供电很麻烦,我就强制上电来测电压

内存供电为1.5V正常,华硕板子不正常内存电压有时候为1.2V

桥供电为1.2V正常

PLL电压1.8V正常

VCCSA没有电压!这个电压一个MOS产生的,是去到CPU的!不知道可以下载点位图看一下,追查一下!

测MOS管的D极也是没电压,要追查上面的电压正不正常!

经过追查一下,是在CPU供电一排那个的一组供电产生后经过电感后到达MOS管的D极,MOS管再进行降压转出0.9V左右的电压去到CPU里面,而且这个电压还连接到CPU电压管理芯片的EN脚!
而这个一组的电压也是不正常,追查旁边的8脚芯片RT8120D,1 5 7 ,这三个脚为正常,测7脚的时候是0.6V差不多的,是正常的,说一下!判断为芯片坏。更换芯片

更换芯片后电压出来了,0,95V CPU供电也跟着出来了。

亮机子

维修结束,!!

网友A:
看了几遍才看明白,你是如何强制上电的,拉低绿线么。后级不正常主板会保护,强制上电有些信号会不正产。找出问题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几遍才看明白,你是如何强制上电的,拉低绿线么。后级不正常主板会保护,强制上电有些信号会不正产。找 ...

后级只是缺电压而已,不会保护,的确有的板子强制上电一些供电不会出来,

网友:
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吗?有的话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重复看了两遍才明白,看来我理念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几遍才看明白,你是如何强制上电的,拉低绿线么。后级不正常主板会保护,强制上电有些信号会不正产。找 ...

强制上电应该是短接主板绿黑线进行的。

网友B:
问下这里VCCSA是不是CPU的工作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这里VCCSA是不是CPU的工作组电压呢?

是的,

网友B:
VCCSA也是H61系列主板上电时序测试电压组之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SA也是H61系列主板上电时序测试电压组之一吗?

恩恩

网友:
能不能把H61系列主板的上电时序图纸发来看下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7139-1-1.html
请不要一帖多发!浪费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7139-1-1.html
请不要一帖多发!浪费资源!

能删除吗?能你帮我删除了把

网友:
刚集显的图纸查了下,那个电压是VCCIO?

网友:
我们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到H61以上的台板啊,现在基本还是G41这些

网友:
师兄分析得很好啊,今天我也遇到了这块板,没有图,能传下吗

网友D:
强行上电竟然没烧东西啊。。。。万一是它短路保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行上电竟然没烧东西啊。。。。万一是它短路保护呢。

短路了还能再一次自动上电吗?

网友:
VCCSA电压是不是h61以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