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没有VCCSA电压维修

楼主(2014-10-06):
型号:华硕P8H61-M LX
故障: 开机掉电,反复这样
思路: 缺电压,没CPU供电,或者缺某信号!

点开关就掉电这样测供电很麻烦,我就强制上电来测电压

内存供电为1.5V正常,华硕板子不正常内存电压有时候为1.2V

桥供电为1.2V正常

PLL电压1.8V正常

VCCSA没有电压!这个电压一个MOS产生的,是去到CPU的!不知道可以下载点位图看一下,追查一下!

测MOS管的D极也是没电压,要追查上面的电压正不正常!

经过追查一下,是在CPU供电一排那个的一组供电产生后经过电感后到达MOS管的D极,MOS管再进行降压转出0.9V左右的电压去到CPU里面,而且这个电压还连接到CPU电压管理芯片的EN脚!
而这个一组的电压也是不正常,追查旁边的8脚芯片RT8120D,1 5 7 ,这三个脚为正常,测7脚的时候是0.6V差不多的,是正常的,说一下!判断为芯片坏。更换芯片

更换芯片后电压出来了,0,95V CPU供电也跟着出来了。

亮机子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4-10-6 18:18 上传

维修结束,!!

网友A:
也不拍一些关键的测量点,让我们这种菜鸟级的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拍一些关键的测量点,让我们这种菜鸟级的怎么判断!!

这点是疏忽了,下次注意

网友:
又见板神,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遇到个CPU没供电的,8脚芯片不一样啊

网友B:
太难修了 老大修好了说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难修了 老大修好了说声

我是修好的啊

网友:
还可以  有图就好

网友:
还是有图片看的直观一些   这句话没明白啥意思:
8脚芯片RT8120D,1 5 7 ,这三个脚为正常,测7脚的时候是0.6V差不多的,是正常的,说一下!判断为芯片坏。

网友:
芯片是换原来的,还是有代换的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让我们这菜鸟喵喵

网友C(2014-11-13):
图纸 BIOS等先关资料在哪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纸 BIOS等先关资料在哪呢?

图纸绑定了上传了你们也用不了,BIOS太大不肯让我上传

网友:
华硕没图纸看维修过程难以完全理解。闹心!

网友E:
那个PLL供电是放大器控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PLL供电是放大器控制的吗

是运放358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绑定了上传了你们也用不了,BIOS太大不肯让我上传

说出了,这个的点位论坛有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是不好修

网友:
这个VCCSA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没细节和图片,看不明白呀。

网友:
小白逛迅维论坛偷师学艺来了,望各位大师指教,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很简单嘛!!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VCCSA是什么电压?

网友:
话说电压正常了,怎么断定芯片坏

网友:
大神辛苦了,真是学习的好贴子。

网友:
P8H61图纸本站有的

网友(2014-12-13):
学习了,到迅维网泡论坛天天有收获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给传个h61时序   谢谢了

网友:
经过追查一下,是在CPU供电一排那个的一组供电产生后经过电感后到达MOS管的D极   请楼主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怎么我查了一下直接到IO里面去了呢?

网友F:
我的VCCIO是正常的。但就是不输出VCCSA。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的VCCIO是正常的。但就是不输出VCCSA。

前面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很好  很好

瞧瞧嘎嘎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供电正常吗、

正常的。CPU VCCIO  1.05 1.8 1.5 VTT这些我都量过都是正常的。但就是不出VCCSA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