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飞线修复 无图 无点位 的索尼MBX-253 进水机器

楼主(2014-10-06):
全部飞线修复 无图 无点位 的索尼MBX-253 进水机器

版号:  MBX-253 AMD芯片组  板载CPU

机器到手已经拆开、裸板打保护隔离阻值 400多。上电 0.001

按开关 能感觉有触发的感觉、电流上升到 0.023

万用表测电压 1.5v  已经出来 无CPU 供电 还有个 CPU 旁边的电压也没

出来。打阻值并不短路、由于此机器是AMD 的芯片组  板载CPU

而且还进过水、

第一感觉 应该还有 转换 电压还没出来。一测还真是  而且转换管就在3  5V 电感

旁边。 由于没有图纸 直接把两个转换管的5678脚 和123 飞线过去。

电流明显上升到 0.2 的样子。再测 电感电压都已经出来。电流还上不去、

难道进水的机器、真搞不了? 想着想着  靠近 桥供电旁边还有个转换管

桥电感和 转换管的5678 脚是相连的。再飞线过去。

再开机 电流上去了、而且明显跳变。应该显示了、马上接上屏。

不显、以为没的搞了。都到这份上了。必须得搞下去啊

要不怎么给培养我的老板挣钱啊。

当我 拔掉电源的时候。看到屏上有一丝丝的动了下。暗屏???

有的搞。 有手机 手电筒看了下 。还真是暗屏、马上找到屏接口。19V 有了 随便还量了下

有好几个3.3V 。不说了   拆屏。屏上也进水了。奇葩、看到有个电阻和电容有点腐蚀了。

修升压、

最后上个 修暗屏的 图片   和   亮机的图片

上次发了个 三例不过内存的  由于忙。没拍、这次、抓怕了。。

最后上传下 备份的  BIOS 、

网友:
修的不错, 学习了, 感谢

网友:
一般、一般啦  。继续努力@

网友A:
SONY没有图纸 修起来确实有点难度  转换电压还是按时序修好最好 不要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NY没有图纸 修起来确实有点难度  转换电压还是按时序修好最好 不要直接飞线过去

问下版主这样飞线转换管G级相连的控制信号会不会失效呢?

网友C:
技术很扎实,图纸都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下版主这样飞线转换管G级相连的控制信号会不会失效呢?

因为控制有问题…… 所以才出现直接飞线
……本身就有问题了 何谈失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没有图纸 修起来确实有点难度  转换电压还是按时序修好最好 不要直接飞线过去

感谢天意版主指正。主要是没图纸。又是转换。而且这个机器待机下没有3  5V  开机后才有的

这样 待机电流不会大。

这机器也是别人拿过来的。 看着有戏、才这样做的。

主要也是为了节省时间,

手上还有B450 也是进水的。 也修好了、感觉也还不错。 先写好。明天再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控制有问题…… 所以才出现直接飞线
……本身就有问题了 何谈失效啊

说的对,感觉这里最好找到控制级相连工作信号来源修复问题,不然会影响机器的正常上电时序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下版主这样飞线转换管G级相连的控制信号会不会失效呢?

这样做的目的。不需要G 级控制了、 飞线过去就相当于一根导线。  后面的转换电压也是有 3  5V 电感直接过去的@@@@@

网友E:
不知这样直接飞线后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这样直接飞线后能用多久??

这机器亮机电流才0.7---0.8的样子。 板载CPU

功耗明显很低的。  没图纸 、只有这样修了

你不会让我跑线吧  弄个半天的才修好。试问怎么给老板挣钱的、。

不就讲的快修吗。  只要一个月不出问题。过了保修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的目的。不需要G 级控制了、 飞线过去就相当于一根导线。  后面的转换电压也是有 3  5V 电感直接过 ...

要是MOS管输入端是线性电压飞线过去是带不动后级相连负载电路工作的,因为本身工作电流偏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下版主这样飞线转换管G级相连的控制信号会不会失效呢?

别纠结这个   失效不失效  最终的目的不就是将 3V   5V 转换过去吗

是进水机器。G 级  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纠结这个   失效不失效  最终的目的不就是将 3V   5V 转换过去吗

是进水机器。G 级  断线了

G级断线这里建议最好找到相连控制工作信号来源进行飞线解决故障。

网友:
索尼的机子资料少的很呀。

网友F:
这样时序还能受控?

网友:
盲修都能搞亮 思路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很扎实,图纸都省了

碰到没图纸的。说实在的 也是碰碰运气!

网友:
不管怎么样能修好就是不错,搂主技术还是蛮过硬的

网友:
正需要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时序还能受控?

这样没问题的@

网友:
这技术真的是牛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