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L 进水机 无待机

楼主(2014-10-06):
地市 客户发来一台联想笔记本  G450L  客户说进水了 收到机器拆机发现 电池充电芯片有腐蚀比较严重 清理后发现主板被烧成一个洞 ,经没量电池接口短路把相关元器件拆后还短,于是用烧机大法 才发现板层短路,看来电池充电电路是修不好了,把短路部分断开,测其他大电感无短路,然后通电电流表显示0.08A不对,其有短路地方 当断开待机3V5V的上管不短了,两对上下管全换OK 不短了,但是没有待机电压, 测RT8206B 6脚19V  3脚4.5V 7脚5V 32脚4.5V 1脚2V 17和24脚4.5V 4脚4.5V 14脚4.5V 27脚2V  芯片的要作条件都满足了还是不出待机,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仔细看了图纸怀疑充电电路和待机电路有关系, BQ27451为充电芯片 但还是不敢确定,如果没有关系有的话 为什么不出待机呢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两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公共点电压都出来了,充电芯片似乎控制公共点电压,看楼主待机芯片19脚没有查,还是待机电感对地测了吗,个人点愚见,

网友B:
27脚EN才2V 是不是有点偏低呢。

网友:
27脚EN应该跟14脚 电压一致的。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了,充电芯片问题就不大了,查待机芯片吧

网友:
小小白观望下

网友:
先看公共端有没有出电压 没有电压修公共端 有电压修待机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公共点电压都出来了,充电芯片似乎控制公共点电压,看楼主待机芯片19脚没有查 ...

待机两电感都测了  阻值正常 19确实没有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脚EN才2V 是不是有点偏低呢。

27脚 要是和17脚比起来 确实有点低 这是27脚图片   供共点有19V过来

网友:
27脚 连接的PR419 是空的没有装   27脚是2V应该是对的, 27脚经过PR416连接 2VREF

网友:
请高手在帮帮忙  分析一下  看还有没有没什么地方没有测到的 指点一下

网友:
3V 5V 的后级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正在修,在G430上拆了个TPS51427换上有3,5V不过电感发热,买了新的RT8206B还是不行

网友:
不会真的是充电问题吗,客户说用电池可以,不过电池的电早用完了也看不出呀

网友:
3V 5V 后级没有短路   对地正常   ,RT8206B的条件基本都满足了  但还是不出电压

网友:
断开2级供电,看看待机出来没有

网友:
这些方法都试过了  还是不出   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