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00掉电维修

楼主(2014-10-06):
板号是:LA-6072P开机显示后掉电,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刷BIOS可以解决,但在取下EC BIOS芯片的时候吹得太久,EC的BIOS芯片吹坏了,也看不到EC BIOS芯片的型号了,用料板上的BIOS芯片代替刷上程序开机发现都不显示了,电流跑到1。0左右掉到0。5再掉到待机,电流跑到1。0的时候显卡背面有一个电感没电压,不知问题出在哪了,是程序不对,还是EC BIOS芯片代换得不对?

网友:
不知问题出在哪了,
-既然掉电的时候 有电压没有出全 ,就查一下这个电压 是程序不对,?
--程序的问题 可以多刷几个试试  要是现象一样 排除之

网友:
再掉电时候有没有CPU电压。

网友:
这个有点能搞,,换NEC大电容试试

网友:
查一下图纸,很容易就找到代换的EC BIOS

网友:
继续刷bios,多刷几个,别搞出别的毛病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EC程序是256KB的,找个容量大小一样的BIOS芯片刷好程序换上可以复原

网友:
NEC大电容 一天秒杀好几台

网友:
看图纸找到EC BOIS的型号在网上订了一片回来再在论坛上下了个BIOS写上就可以了,再次感谢迅维网

网友:
EC的BIOS芯片是25X208。

网友(2016-09-16):
新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