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若损坏,有什么现象或特征进行分辨呢?

楼主(2014-10-06):
请教一下:965芯片组的主板,CPU是BGA的,若出现了损坏或者虚焊的情况,会有什么特征现象或者测量值可做为判断的依据呢?
同样,若北桥芯片出现损坏或者虚焊了,又会有什么现象或者特征呢?

网友:
如果硬启动 完成
到软启动这里 更多的是依靠经验了  板载的替换法也不可以用 只能多摸索

网友:
今天修一个华硕K450V的新机器,CPU   桥   显卡 内存都是BGA 在板子上的, 发现这些新机以后维修咋办哦!

网友:
还没听说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用加热法来判断芯片是否虚焊

网友:
应该跟普通板一样的辩断方法,没什么差别,只是代换时困难点。

网友:
这东西不好判断啊  要靠维修经验啊

网友:
CPU坏我见过最怪的是卡进度条的

网友:
量电感有无对地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能跑码,就是虚了

网友:
CPU是板载的,个人感觉这种情况判断CPU好坏主要还是看CPU供电有没有出来,只能粗略的判断。

网友:
加热试下或者看跳变 和经验了

网友:
依靠经验了

网友:
判断虚焊加热下看能不能跑码,CPU坏了测测CPU供电有没有出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