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帮朋友维修台板一例,发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楼主(2014-10-06):
台板的三分之二样貌,型号是G31T-M7 REV:1.0,电路图论坛已经有,我就不重复上传了!刚下班回到家里朋友就打电话来说他的主机开机了没显示,答复他说拔内存下来擦干净再装回去看行不行,不行的就搬过来给我吧。半个小钟过后他真搬来了,没办法看来要加班了。
       拆机箱,上诊断卡,接电源,点火,跑码但停在这里了

,这不是档内存吗,可他十分保证说内存已经擦干净内存再装回去了,都试了好几次还是这样才过来的。看来那样说心想已经是主板有问题了或者是内存本身坏了。
      好,立马拿下他的内存换上自己的,再次开机,这次成这样了

还是不过内存,看来板真有问题了。断电拆机,拿出来仔细看了一遍外观,没发现什么问题,既然是内存不过,那连这家伙

CPU风扇也懒的拆了,直接上内存假负假,先打值1.8V核心供电对地值为76.时钟对地值为三百多3.3V的VDDSPD电压对地值为206SMBCLK对地值为291,SMBDATA对地值为145SCL和SDA对地值不可以相差这么的啊,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
      接电源上电,量SMBCLK电压为3.3V,SMBDATA电压为1.6V,正常两个应该都是3.3V啊,怎么SMBDATA少一半呢,看来就是它出了问题了,打开它

搜索一下竟然自己有电路图,看来连跑线都可以省。

竟然去那么多地方,哎慢慢搜吧,发现是

南桥的B22和C22脚发出的,到时钟

,PCI和PCI_E和内存条插槽由

RN22排阻上拉为3.3V。
       SMBDATA的电压和阻值都缩水了,应该上拉电阻坏的机率很小,那只能是南桥本体,时钟芯片或者是插槽坏了,但用带灯放大镜看插槽没发现什么问题啊,就剩下南桥和时钟芯片了,

看到南桥这型号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桥很容易坏吧!但我这块板打USB阻值没有发现异常啊,再说了还有时钟芯片能引起SMBDATA这个信号出现异常呢,先排除时钟芯片后再考虑桥的问题吧。可能有人呢想把时钟芯片拆下来打SMBDATA信号的值了,但我呢要是属于比较懒的那种直接拿起摄子时钟的44脚,再打值发现变为291了
      看来百分百确认为时钟芯片问题了,可咱没备有这个时钟的料啊,难道就这样放弃维修了。联想到这SCL和SDA这两信号都是南桥发出的,时钟只是接收端,要是把时钟那两个脚都撬起来,这样是不是也能正常使用呢,好说干就干,直接撬起时钟芯片的44和45脚,装内存上电,发现竟然出这样了

跑过内存了,显示器也亮了,进系统测试了一下功能都正常,没有什么影响,就跟朋友说这样用着先吧,有问题再说。
      修板十几分钟就搞定了,可写贴却花了我一个多钟,希望大家加点分鼓励鼓励一下,让我有动力多写点贴子,谢谢
      想问一下经验丰富的各位,这样撬起时钟芯片的脚,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什么不良,当然这板我会一直跟踪,如果发现了什么不良会补上来让大家看看。在工厂修板时候发现很多板打阻值就能找出故障点了,所以现在都养成了先看外观,再打阻值,阻值正常了才上电,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这样欢迎加分回贴

网友A:
连接时钟的CLK DATA两根总线的作用只是调节时钟  (超频);我是这么理解的这样一来就解析得通了,又不超频;那两根线接不接都没什么。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

网友B:
SMBUS没有连时钟南桥时钟不就没有了吗?也能用吗?难道是收到3V南桥就以为有时钟了,频率会一样吗?

网友:
你在哪个工厂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时钟的CLK DATA两根总线的作用只是调节时钟  (超频);我是这么理解的这样一来就解析得通了,又不超频 ...

这样理解也行,这里连接时钟的CLK DATA两根总线我感觉也是管理内存SMBDATA信号电压工作的。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BUS没有连时钟南桥时钟不就没有了吗?也能用吗?难道是收到3V南桥就以为有时钟了,频率会一样吗?

这里的故障应该是时钟芯片本身短路损坏拉低了内存SMBDATE信号电压,翘起时钟芯片44和45脚这里内存SMBDATA信号电压到时钟芯片的信号引脚中间线路不受影响,所以主板能修复。

网友C:
直接翘起来正常,那你在把他给放回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翘起来正常,那你在把他给放回去呢

放回去主板应该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里测量时钟芯片44和45脚相连焊盘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D:
没料,也只能这么办了,先用着呗!

网友C:
遇到一些奇葩的主板,你测的时候不正常,拆掉正常,再装上也正常了!!!!

网友E:
45 46脚断开怎么也可以呢
还是有些不明白

网友F:
断开时钟芯片的串行时钟、数据也行?没见过!估计更换不同时钟频率的内存时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翘起来正常,那你在把他给放回去呢

放回去,故障就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料,也只能这么办了,先用着呗!

是啊,再说了是朋友的,刚好可以做个实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45 46脚断开怎么也可以呢
还是有些不明白

时钟芯片不良,把SDA阻值拉底了,断开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时钟芯片的串行时钟、数据也行?没见过!估计更换不同时钟频率的内存时无法识别。

这个试过两种不频率的内存条,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
不理解。。。有可能连线电阻变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时钟芯片不良,把SDA阻值拉底了,断开就正常了

时钟少了2组信号,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H:
这样短时间内可能没问题,系统总线时钟是通信用的,你去掉一个最直接的故障就是不能休眠到内存了

网友I:
这方法够节约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少了2组信号,也能正常工作

非常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样短时间内可能没问题,系统总线时钟是通信用的,你去掉一个最直接的故障就是不能休眠到内存了

台式机基本用不到休眠的了,这个不用担心,就怕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方法够节约成本的。

除了节约,还有效率也提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钟芯片不良,把SDA阻值拉底了,断开就正常了

楼主这里能不能断开内存SMBDATE信号引脚到时钟芯片44和45引脚相连线路解决故障?

网友:
你这样处理貌似用的时间不太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台式机基本用不到休眠的了,这个不用担心,就怕还有别的问题

嗯,是的,以前我也经常这样搞,但是很快就会返修,你注意一下吧

网友J:
尼玛  这样也可以?   那把那个断开  飞线一个3.3V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尼玛  这样也可以?   那把那个断开  飞线一个3.3V能行不?

不行的,时钟芯片44和45脚阻值已经对地短路,断开这两个引脚与内存SMBDATE信号相连线路飞线3.3V电压还是无效的。

网友:
飞一个3.3v行吗

网友G:
如果你不把时钟芯片的脚撬起来,飞也一样被拉低的,撬起来后不用飞都正常了,加点分了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些奇葩的主板,你测的时候不正常,拆掉正常,再装上也正常了!!!!

直接换芯片,同学加点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时钟的CLK DATA两根总线的作用只是调节时钟  (超频);我是这么理解的这样一来就解析得通了,又不超频 ...

没资料看,也没研究过,加点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BUS没有连时钟南桥时钟不就没有了吗?也能用吗?难道是收到3V南桥就以为有时钟了,频率会一样吗?

同事,加点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短时间内可能没问题,系统总线时钟是通信用的,你去掉一个最直接的故障就是不能休眠到内存了

到今天还是用的好好的,可以加点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方法够节约成本的。

是节约了,要是你能加点分的话就赚到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不把时钟芯片的脚撬起来,飞也一样被拉低的,撬起来后不用飞都正常了,加点分了同学

是的,翘起来不用飞正常应该是时钟芯片44和45脚相连焊盘电压值3.3V。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是的,翘起来不用飞正常应该是时钟芯片44和45脚相连焊盘电压值3.3V。

是的,可否给我加点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可否给我加点分呢

问下这里断开时钟芯片44和45脚与内存SMB DATE 工作信号相连线路解决故障主板还能使用吗?

网友L:
45 46 pin' 是什么用的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啊。呵呵。以后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这板子修的有点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45 46 pin' 是什么用的

ping我说的是脚的意思

网友M:
上次 一片技嘉g41的主板   也是这样的问题 电压正常 阻值不一样 有通587里面  撬起一脚可以了   到现在有几个月了  也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次 一片技嘉g41的主板   也是这样的问题 电压正常 阻值不一样 有通587里面  撬起一脚可以了   到现在有几 ...

这里阻值正常电压不一样的话,可以选择选择飞线解决故障。

网友:
你说的那 都看不懂

网友:
有时常规是无法说明白,不管用什么方法,修好就行了

网友:
楼主好功夫,多看这样的贴子充电快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硬

网友(2014-11-06):
拆掉正常,再装上也正常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修好

网友:
电脑小白来学习

网友:
这样也行。。原来如此。学了一招。。

网友:
厉害  这样也行啊

网友:
新手报到一下

网友N:
45 46脚断开怎么也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45 46脚断开怎么也可以呢

断开45和46脚与翘起这两个引脚效果差不多。

网友O:
这两个信号对于内存来说能起什么作用,估计不能调整内存频率了

网友:
学习啦。。。楼主那么多电路图,,求分享、、、

网友:
大神果然与众不同,,这样撬飞两个脚,牛啊!!还不如发个时钟芯片回来换上去呢!!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O:
这两个信号对于内存来说能起什么作用,估计不能调整内存频率了

识别内存工作电压和频率类型作用的。

网友:
大神果然与众不同,,这样撬飞两个脚,牛啊!!还不如发个时钟芯片回来换上去呢

网友:
我也是先打值,在上电,避免二次烧主板,但我们老板经常直接上电也没事

网友:
这个内存还可以用吗?

网友:
这样也行,佩服

网友:
这样的话  应该在BIOS里不能调节  超频  什么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吗回事。

网友:
是不是工程师?胆子真大

网友:
这样行吗?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不理解。。。有可能连线电阻变

网友:
电阻问题吗?

网友:
谢谢楼主 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