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S2292无待机的维修

楼主(2014-10-06):
坚持每天一个帖子,这都得多谢老板有修不完的电脑,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让我慢慢有点成就感了,好了,废话不多说了,就说一下今天修的这台宏基 MS2292,这台机我一接上电流表发现待机是000A,没有待机,于是测了一下公共点的电压,有19V的电压,那就不用说了,于是开始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测完这些电压后,然后测得3.3V 和5V的 开关没电压,一开始我以为这两个信号是待机芯片自己内部产生的,于是换了一个芯片,再接入电流表发现还是没有待机,心想肯定是哪里不对了,于是再看电路图,于是我发现了这个,这才发现自已错了,于是再查这个信号原来是由EC发过来的,那好吧,查EC的工作条件,由于此EC没有晶振,所以就当它是正常的吧,最后测到没有片选,于是我换了个EC,再接入电流表,还是没待机,我晕,于是不得不再次测EC的条件,发现有片选了,果断刷BIOS,装上去后,待机出来了,把CPU  和   内存装上,不亮机,但是有跳变,老板看后,把我焊的EC重新焊了一遍,然后竟然亮机了,我晕死,看来还是得把手工练好啊,看来修机还是得细心啊,这次还好走的弯路不太远,以后还是得小心才是

网友A:
纬创的板子
维修先软后硬  BIOS是软件部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纬创的板子
维修先软后硬  BIOS是软件部分哦

是啊,,,,,

网友:
这是MS2292  EC的BIOS,绝对有用

ASER MS2292 EC BIOS.rar

网友B:
看你应该师傅级了哦,焊工应该不会不行的

网友C:
那还是要谢谢楼主 多学习一下吧 这么肯学以后就这个行业是交给年轻人哦

网友D:
我只知道待机电压是受EC控制的,就是说先EC工作正常了,才可能会出待机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纬创的板子
维修先软后硬  BIOS是软件部分哦

手头上有个V470

纬创的板子 待机下有 3    5V了

EC 不触发 南桥。  明天仔细查下@

网友F:
ACER  现在很多BIOS 问题。。。有示波器看波形很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应该师傅级了哦,焊工应该不会不行的

那个,我这人比较粗心的,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ER  现在很多BIOS 问题。。。有示波器看波形很好看的

就是没示波器啊,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待机电压是受EC控制的,就是说先EC工作正常了,才可能会出待机电压。

是啊,只不过是一开始没看清,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头上有个V470

纬创的板子 待机下有 3    5V了

是应该仔细查下,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要谢谢楼主 多学习一下吧 这么肯学以后就这个行业是交给年轻人哦

大家共同学习吧,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网友G:
片选是啥?起什么作用

网友:
ACER的机器真的是BIOS的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看待机芯片你都要看开启信号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片选是啥?起什么作用

你不会吧,,,

网友:
一直说开关我还纳闷 原来是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