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今晚不加班来说说今天修的一部分板子,顺便加点分,呵呵

楼主(2014-10-06):
本来我们是早上9:30上班的,但大家几乎都是过十点才到,我每天都在9点45左右就到档口了。(本人时间观念还是蛮强的,无论上班上课从未迟到)
第一片板:GA-MA78GM-S2H

故障为,不跑马,测量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换cpu也一样,测八角BIOS,  1,2,5,6 脚电压都正常,8脚供电3.3v也正常。
示波器开机瞬间测1脚有波形,果断刷bios,故障解决。没来的及把BIOS备份(官网下的,也不用备份了,有需要的找官网)

第二片:P5KPL-AM SE

这板有点位图。故障为上电掉电,拔掉小12v不掉,锁定在cpu供电上。测的小12V没短路,中间一相上管短路。换了这组上下管,上电,结果又烧了。又换了上下管,这次在加焊了驱动芯片。上电不短,跑马亮机。   。。。。。别高兴太早!!!用示波器打各相上下管G极波形,只有刚换上去的这组波形不正常。换掉所有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换掉驱动芯片BD- 故障解决

第三片:MS-7514

这个板原本不是我修的,是我一个同事之前修过。今天客户打电话来催了,老板就让我帮忙看看,听同事说故障为:不跑码,他加焊了南桥,跑C3C2   U为E7400  他刷了BIOS,换了内存,查了内存工作条件,打了数据地址线,都正常,还是跑C3C2,他修不了,就放在一边了。听同事一说,心里没把握修好,又是块难啃的骨头,可是老板都发话了,难搞也得搞啊!谁让我们是帮人家做事呢。    板子拿到我手里,首先观察了下外观,(因为是同行拿过来修不了的,才拿给我们,结果同事也没搞好,就对这板子多了几分认真跟仔细)外观正常,把同事做过的动作我在重复做了一遍(因为是别人查的,即使没问题也没自己在查一遍放心,大家可能也有这感受吧)  什么都查完故障依旧心里拔凉拔凉的。我也没招了,上迅维找,真是强大的论坛啊,搜索了一下,看到个帖子(本来想搜档代码C3C2,搜不到,论坛的搜索功能有限,那就搜C3C2也没有,心情没法形容了,但这都不能阻挡我搜索资料的精神,果断搜C3,出来6861个帖子,只能慢慢找了,),看到的贴子也是档C3,板号跟我的不一样,贴子上是说:把BIOS芯片换了在刷BIOS。我报着试试的心态换上去上电,故障依旧。为了20元我这是要买什么啊,此处省略100字, 无意间我放了下电上电,奇迹出现了,过了C3C2亮机。

第四块:A55MH  还没上电,看到板上贴的小纸条写着“不开机,有时开但不显示”。

上电直接跑马0062可是屏幕不显示,准备换个U试试,拆下风扇,是FM1的U,刚好店里没有。
之前有一个拿去保修去了。从这我就走了弯路,变傻了。我去查了VGA行长,RGB,都正常,接独显能正常显示。
后来又接VGA转换头还是不显示。心里想着是不是桥坏!无赖,跑去问老板,老板问我装什么CPU,我说FM1的,
他说查下:FM1支不支持集显。结果悲剧了,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U还真不支持集显,查了老半天顿时在想,客户可能也不知道他的U不
支持集显吧,不然怎么说不能开机,开机也不显示呢!

第五块:冠通 杂牌板  故障为:无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正常,换个上去,ok。

这就是今天的成果了。大神勿喷,手打字都打累了,加点分吧,谢谢各位了!!还有几张照片没传上来,系统提示今天的上传次数已达上限,待会再传

网友A:
第二张主板是驱动芯片BD控制CPU 供电MOS上下管轮流导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主板是驱动芯片BD控制CPU 供电MOS上下管轮流导通的吗?

是的,图片还没编辑好,还在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图片编辑好,还在改

换掉的那组上下管G级波形不正常,这里你没有测量驱动芯片BD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掉的那组上下管G级波形不正常,这里你没有测量驱动芯片BD的工作条件吗?

这还真没测,都出CPU供电了,条件应该满足了啊,就直接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没测,都出CPU供电了,条件应该满足了啊,就直接换了芯片,就好了

这里每组上下管G级的驱动导通电压值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每组上下管G级的驱动导通电压值应该是一致的。

那为什么测得波形不一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测得波形不一致呢

波形不一致应该是场馆G级对地阻值异常或相连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损坏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不一致应该是场馆G级对地阻值异常或相连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损坏导致的。

我换了之后就正常了,大神解释下又是为什么

网友C:
  很牛逼啊。   都是 困难的维修 。   那个G级波形的 板子 波形不一样  是不是会导致 不稳定? 我一般能亮机就不管了- - 。。。 你还是真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之后就正常了,大神解释下又是为什么

你的故障应该是驱动芯片BD损坏造成本身与换掉的那组上下管G级相连的驱动电压引脚对地阻值异常引起的,换掉后对地阻值恢复正常值自然波形就出来了,排除MOS管本身问题的话。

网友D:
不错了,在哪里修啊,那么多主板量啊,

网友E:
一天修这么多板 ,效率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牛逼啊。   都是 困难的维修 。   那个G级波形的 板子 波形不一样  是不是会导致 不稳定? 我一般能亮 ...

波形不对一般会导致用久掉电,不稳定,很多用久掉电,或自动重启,都是CPU供电部稳定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天修这么多板 ,效率真高。

不是每天都能修这么多的,要是遇到不跑马的,又没图纸,又没点位图的,一天搞好一两片就不错了,最怕不跑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了,在哪里修啊,那么多主板量啊,

兄弟啊,就在你待过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了,在哪里修啊,那么多主板量啊,

我猜,也是惠州那边,其他地方找不出来那么大的量了。

网友:
今天接了几块主板还没有修好

网友F:
嗯! 修板不错,但我认为MS-7514的那块应该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牛逼啊。   都是 困难的维修 。   那个G级波形的 板子 波形不一样  是不是会导致 不稳定? 我一般能亮 ...

某组上下管G级波形异常会导致CPU供电不稳定,机器会出现蓝屏死机情况也会出现。

网友G:
示波器开机瞬间测1脚有波形,是不是说明之前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H:
楼主修板利害,我的对维修主板一点心得都没有

网友I:
1脚有波形,1脚是不是片选信号

网友J:
请问楼主:想在GA-MA78GM-S2H上加一独立显卡是不是要在BIOS里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1脚有波形,1脚是不是片选信号

CS#片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想在GA-MA78GM-S2H上加一独立显卡是不是要在BIOS里设置一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就我自己认为是不用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板利害,我的对维修主板一点心得都没有

没办法,刚开始只能修主板,过段时间在修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开机瞬间测1脚有波形,是不是说明之前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请指点,谢谢!!!

是的,供电,时钟,复位不正常的话,BIOS一脚是不会有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 修板不错,但我认为MS-7514的那块应该会返修

也有可能,返修的时候在来吧,现在只能这样了

网友:
好技术啊!!!!!!!!!!

网友:
太精彩了!!感谢诶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现在搞电脑维修 吃不饱饿不死 偏远地区更是难熬

网友:
楼主厉害哦!我想问一下!一天修5快板子 20一块就100块钱!收入老板发你多少工资啊!哈哈

网友:
修的不错啊,有示波器就是给力

网友:
想看一下第二片到底是什么故障,原来碰见的无复位搞不定。但是你这个不是。

网友:
15分钟解决的,,速度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刚开始只能修主板,过段时间在修笔记本

笔记本比主板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笔记本比主板更简单

不是吧,我一直担心笔记本不会呢

网友:
楼主修主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找故障点也挺准的,

网友:
修第2块时怎么不测G到地的阻值呢?如果管子击穿100%会把驱动芯片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