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一体机lenovo_B320 CIH61S 上电无显之供电级维修

楼主(2014-10-06):
     有图有真相一体机lenovo_B320 CIH61S 上电无显之供电级维修

就是下面这货,移动系列内存 桌面式处理器 H61芯片组加独显,上图上真相

故障现象:VCORE电压无

维修过程及分析:检查VRM芯片工作条件如下

下一步去测PROCPWROK如下

以上都正常无输出,第一种可能就是VRM芯片坏,第二种可能就是保护,先更换VRM芯片
更换之后涛声依旧,那就是保护了,对于这种问题我有个小技巧,把VCORE电路一相一相的屏蔽掉,屏蔽了哪一相有电压出来了就说明这相有问题

果然把第一相屏蔽了电压就出来了,呵呵运气真好,说明第一相有问题
接下来换驱动芯片,场效应管,滤波电容,由于手头没有这驱动芯片,把第一相跟第二相驱动芯片对换再把第二相屏蔽掉之后,无果,那就换场馆吧,在料板找了块富士康G31一上俩下的换上去,用手摸CPU已经发烫,供电出来了,用示波器打了每一相波形均正常,接上USB键盘大小写已经可以切换,此机修复

各位爷给小编加加分呗       发帖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些图太大上全不了,把图片从新再截个图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一体机的配置还算凑合!CP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把芯片和上管摘掉来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把芯片和上管摘掉来屏蔽

这个做法非常好

网友:
做个好人   顺便发个INTEL—H6, 7 ,8 系列以上官方版时序

网友:
拆掉上管屏蔽没试过,老师也没讲过,数据手册也没有说明,虽然有些可以,但是有些主板不一定可以

网友B:
你说的屏蔽,就是断开电感后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屏蔽,就是断开电感后缀?

兄弟没认真看贴吗   如下

网友C:
一直有一个疑问,屏蔽一项供电难道就是把上管和下管一起去掉就行了吗

网友D:
你说的屏蔽,就是断开电感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一个疑问,屏蔽一项供电难道就是把上管和下管一起去掉就行了吗

接个3.3V电压给PWM输出就行了,不用去掉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屏蔽,就是断开电感吗?

上图不清晰,在来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个3.3V电压给PWM输出就行了,不用去掉上下管

你这是有从芯片的嘛。万一是没有从芯片的该怎么做呢。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个屏蔽看来是个大招 楼主详细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把芯片和上管摘掉来屏蔽

驱动芯片及上管拆掉屏蔽?

网友:
学长,上传一份图纸吧,我今天也接到这么个一体机,没图纸啊!

网友(2015-07-09):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一个疑问,屏蔽一项供电难道就是把上管和下管一起去掉就行了吗

不是这样子的,上下管一起去掉的话,CPU 额定工作总电流应该会得不到满足。

网友(2016-01-16):
这样也行啊!技术贴。。。。14年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