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装集显驱动跑代码 AC 00 不显示

楼主(2014-10-06):
    映泰G41D3+ 装集显驱动跑代码  AC 00     就是出现   正常启动,按回车确定后  就不显示了,屏背光是有的,就是不显示图像,代码显示  AC 00  就不跑码了,主板也没有死机,  进PE模式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经测试,进安全模式 就一切正常,正常代码 AA AC   ,进入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  就可进XP系统, 显卡驱动下载官方的也不行,
     大神们有修过这样的故障没? 在不上BGA 的情况下,由于本店么有BGA
用风枪吹过北桥也不行, 是不是哪个信号没有?
也没有找到点位图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改善兼容性

网友B:
你不是集成显卡吗?    你用的几根内存啊     硬盘有问题吗?
    你在说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改善兼容性

bios  已经刷过了

网友C:
这种大多数是系统的问题,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安装驱动,然后下载官方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集成显卡吗?    你用的几根内存啊     硬盘有问题吗?
    你在说具体点

是集成显卡,内存用的是一根  内存换的是新的    硬盘没问题,不接硬盘,进PE 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多数是系统的问题,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安装驱动,然后下载官方的显卡驱动试试

进PE 把集显驱动卸载掉  就可以进XP系统了,更新官方系统  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集成显卡,内存用的是一根  内存换的是新的    硬盘没问题,不接硬盘,进PE 也是这种情况,

那就是北桥的问题咯      如果你用BGA的话   很有可能主板就点不亮了      建议客户换主板吧

网友:
BIOS刷过,硬盘换过。果断换板吧!!
大多都是北桥虚汗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