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电路,修复一台二修联想Y560P

楼主(2014-10-06):
                                         机型:联想Y560P    板号:KL3E    架构:Sandybridge    故障:二修不出VCC_SA

一、故障说明:机子是山东同行寄过来的,说是+0.85V (VCC_SA)不出,根据我的指导,测了芯片OZ8117的供电,开启,基准,反馈均正常以后,换了芯片以及上下管。由于焊工不行,修成这样了,发给我让我抓紧帮他搞好。

二、目测芯片周边被吹得一塌糊涂,估计有掉件,也可能焊盘有鼓包。另外芯片边上一个槽子都被吹坏了,还被加焊过PCH,刷过BIOS,USB接口也是歪的。这边如果按照正常套路来修,估计最后也是故障还原。这边想到一个改电路的方法,应该可以事半功倍。跟他说了,这么远寄过来,单运费都花了不少钱,我不能说100%能修好,但是我会尽量给你修好。

三、这个VCC_SA是SandyBridge架构CPU内部的SA(内存控制器)模块的主供电。联想的修过的DELL N4050的机子,VCC_SA是VTT总线供电进过一个线性稳压器APL5916将1.05V VTT供电,转换出0.85V。如下图:

这里注意到APL5916通过调节R1/R2的比值来调节输出电压,这边的输出电流最大值为6A,与本机的6A输出电流设计相符合。

四、找遍料板,都没有找到APL5916,这个料比较新确实是不太好找。但是在一片神州的老机子上面找到一个APL5912,按照APL5916的电压调节机制,尝试找了一下APL5912的PDF资料,果真也是通过FB反馈电阻的比值来调节输出电压:
a、芯片综述:超5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b、推荐芯片工作环境:Vcntl=3.3V时,0.8<Uout≤1.2V;Vcntl=5V时,0.8<Uout≤Vin-0.2;1.0<Vin≤3.3;0<Iout≤6A符合主板的供电设计

C、芯片引脚定义:Vout=0.8x(1+R1/R2)

D、内部框图

E、典型设计

五、现在假定基准电阻R1是100,要输出0.85V,R2差不多是1500;同时X10 Vout=0.8x(1+1000/15000)=0.853V左右。接下在液晶电源板上找电阻,顺便将合适的PCB剪下一块来。再接几根线,如下图:

六、将芯片,上下管拆掉,顺便将客户吹坏的接线槽子换上新的,上电测试结果如下。
①这边为什么不是0.853V而是0.846V呢,理论与实际的误差。

七、旧问题一去,新问题来了,不出CPU VCORE,电流跑到0.149A左右瞬间掉电。①先查CPU座子的AP33的PROCPWRGD信号,上电瞬间无电压。②往前查25M晶振有无起振,掉电瞬间未检测到25M的波形③再抓PCH BIOS的CS#信号,结果无波。④马上查PCH有无收到PWROK信号。

PWROK信号来自于EC_PWROK,测量EC发出的EC_PWROK上电瞬间3.3V正常。追查到桥边上的R642上电瞬间也是有3.3V的,排除断线的故障,直接换PCH。

八、换完PCH,电流依旧是到0.149A左右瞬间掉电,以为遇到鬼了。再测了一下25M晶振有波形如下;又抓了一下CS#如下:

九、客户自己刷过了PCH_BIOS,可能是忘了刷回来,帮忙刷了个BIOS回来,结果上电亮机了,顺便将摔坏了USB接口换好。

十、客户催的急,上电测了半个小时,给发回去了。这样的机子,要是本地的客户,我是不会去修的,这片板子跑了大半个中国送到我手里,我算是尽力了。

网友A:
APL5912是个线性稳压块,旧主板上的很多桥供电都采用这个,我去年碰到的一个主板采用的是APL5913 看电路输出是1.5v,最后也是没找到片,找了一个APL5912换上去,再测1.5V输出正常。

网友:
楼主理论很强大,都焊成这样了还能改好,佩服

网友:
还改模块,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好,人品也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L5912是个线性稳压块,旧主板上的很多桥供电都采用这个,我去年碰到的一个主板采用的是APL5913 看电路输 ...

计算公式中的0.8V应该是APL5916稳压芯片本身反馈引脚的电压值,这个值是个固定不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L5912是个线性稳压块,旧主板上的很多桥供电都采用这个,我去年碰到的一个主板采用的是APL5913 看电路输 ...

Vout=0.8x(1+1000/15000)=0.853V左右这里计算APL5912输出电压计算公式中,0.8V应该是本身反馈引脚的电压这个值为固定不变的。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楼主把上一个三修sony的图片也发到这里了

网友C:
我想说的是图片里面为什么不是同一片板。。。。。。难道是出现幻觉了?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理论很强大,技术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ut=0.8x(1+1000/15000)=0.853V左右这里计算APL5912输出电压计算公式中,0.8V应该是本身反馈引脚的电压 ...

0.8是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

网友:
果然是尽力了,

网友D:
我还是没看明白这线性稳压器APL5916在板子的什么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没看明白这线性稳压器APL5916在板子的什么地方?

我这里采用的是APL5912已经被我用胶水封装在剪下的PCB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ut=0.8x(1+1000/15000)=0.853V左右这里计算APL5912输出电压计算公式中,0.8V应该是本身反馈引脚的电压 ...

我就是那个山东的同行客户 惭愧惭愧 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没看明白这线性稳压器APL5916在板子的什么地方?

感觉APL5916与台式机主板1117芯片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只是多了开启信号去控制本身工作。

网友:
楼主电路改的不错,需要很深厚的功底和耐心才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的是图片里面为什么不是同一片板。。。。。。难道是出现幻觉了?

都是一起发过来的。  接同行的机器  不好修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采用的是APL5912已经被我用胶水封装在剪下的PCB里面了

修的真好。、换了别人。肯定放弃了。

网友:
那AB胶里面是IC吗?散热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改个小板出来,第一次见到,,人才啊,,时间花掉很久要

网友:
技术可赞,精神可嘉

网友:
电路还能这样改,见识了

网友:
楼主个个帖子都写的棒极了,是不是之前有基础的啊?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改小板,技术牛逼,第一次见

网友:
确实厉害~~~是不是此版的芯片和外围电路都没用呢~~~楼主问问你接触的去的几条线都什么位置

网友:
真心不错,方便吧电话留下吗?能请教不

网友:
技术真没话说,

网友:
这个也能修好,也太打击我了

网友:
楼主数据手册分析的很好哇,厉害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不错   要是我  我才不修咧  换板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L5912是个线性稳压块,旧主板上的很多桥供电都采用这个,我去年碰到的一个主板采用的是APL5913 看电路输 ...

难道忘了4736.。。不都是这个坏 12 13 都可以用

网友:
非一般人能为之。。。。。。牛。。。

网友:
这机器之前问题应该不大,应该是APL5912这块出问题,只是上家弄糟了,维修焊工太重要了,楼主加大,顶

网友:
又学了一招,嘿嘿

网友:
这个技术,不简单,已经到了能灵活运用技术积累。我还差远了

网友:
哇靠 经典啊 楼主 理论我真佩服你 真是功底不简单 这个机子遇到我 我真不修

网友:
改的很好 ,理论知识很好

网友F:
楼主现在还在讯维工作吗 下回有搞不定的 发给你搞好不?
土豆potato
福建龙岩,可以的。二修的比较有意思
详情

网友:
在实地学过就是不一样 改的很不错

网友:
这帖在哪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现在还在讯维工作吗 下回有搞不定的 发给你搞好不?
福建龙岩,可以的。二修的比较有意思

网友:
修这个多少钱啊,这么费工夫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真的很羡慕啊,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以后多多发帖,让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
是我就放弃了 楼主技术真叼

网友:
不知楼主思路怎么来的,我第一眼就不想修了

网友:
前天我们店一个师傅修的V470也是 0.85V不出,也是改的电路,当时我就惊呆了

网友:
PCH桥到底坏了吗!

网友:
楼主真强大,成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真心佩服啊!看看我们 。。。。。。惭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好,人品也不赖

网友:
楼主真是NB ,这板子修了一天吧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大。。。。。。。。。

网友:
只能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