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装GHOST-WIN8系统的几个疑惑,装过的大神进来!

楼主(2014-10-06):
目前把自带WIN8的机子改WIN7基本会了,, 现在想问的是:
机子自带的WIN8系统坏了,怎么重装WIN8?是GHOST版的。。
新机子一般都是GPT分区的,直接像WIN7那样GHOST可以么?还是必须要转换成MBR格式的才可以?
还有,在不想转换成MBR分区的情况下怎么装GHOST  WIN8?
大家平时都是怎么装WIN8的 ?

网友:
GHOST版的可能不行!不支持WIN8的硬盘格式。

网友:
进PE里面看能不能装,如果不能装的,只能重新分区了

网友:
汗,木有一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