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晕头转向(注意细节)

楼主(2014-10-07):
本人维修通货,现维修MS7529 V1.1不触发一例。
板子到手不触发,量晶振有电压有压差,量IO82脚有S3,80脚81脚有3.3V电压,开机针有3.3V电压。
短接开机针测量得到80脚有跳变81脚无跳变,判断IO坏,更换IO。悲剧开始了!!!
更换IO后仍然不触发,开机搞南桥,悲剧继续。。。。
想到了RTC电路,还有的搞,不能报废呀。
测量得到IO86脚无VBAT电压,南桥那段有VBAT3.3V电压。心想断线了,跑线开始。。。。。。。
为毛没有断线呢? 拆了IO看看,还是没有。。。。不死心,测量下,连接焊盘的有一小段被腐蚀掉了。。。。
补线之旅开始了,补上线上IO就吹歪掉连锡。。。纳闷啊!!!
最后把焊盘给拆了,拉线出来,86脚挑起来,装上IO,还86脚,小样,看你还连锡不。。。。。
开机了,跑码了,C7,我去,U8换掉,一看,尼玛U8U10都没了,可恶的上家,补上缺件,KO了。
上图

网友A: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
版主看到给个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
版主看到给个回复。。。。

图片是怎么上传不了呢?能否具体说明下你遇到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怎么上传不了呢?能否具体说明下你遇到的情况呢?

35K大小的图片,添加界面打开后竟然什么都不显示,像素是640*480的。。。

网友C:
这里IO86脚无VBAT电压,可以先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然后再进行飞线,这里你说的U8U10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IO86脚无VBAT电压,可以先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然后再进行飞线,这里你说的U8U10是什么芯片呢?

U8 U10是USB供电芯片,S12,下边的看不清楚就直接用U8,U10代替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
版主看到给个回复。。。。

图片上传不成功我也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