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PC 1015PW开机0.2掉电秒杀

楼主(2014-10-07):
ASUS EPC 1015PW开机0.2掉电秒杀 就是CPU和桥之间有个100的电容 换完就好了
cpu
掉电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真想图

网友:
1015 1.3g的主板suson偏低,没图纸头大

网友:
为什么电容引起掉电?怎么查的没思路么

网友:
求真相
确定吗

网友:
求图像 求真相

网友(2014-11-20):
嗯确实是这个故障 刚刚遇到一台 放电下能自动触发 插上电池就开机到0。20掉电 就是CPU上方两组桥供电的电容问题

网友:
我们换了电容还是不行呀

网友(2014-12-21):
为什么 总得有个思路吧 。。

网友:
详细点会有分哦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