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520掉电

楼主(2014-10-07):
此机之前是屏暗,我把背光开启和亮度连在一起就后屏就正常显示了,可是没过两天客户说用半小是准时掉电,刷过BIOS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查一查背光开启信号这些啊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掉电刷bios能行吗

网友:
准时掉电比较难修哦

网友A:
你把你连在一起的断开 用暗屏试试看会不会准时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连在一起的断开 用暗屏试试看会不会准时掉电啊

我已经断开试过了还是会掉!

网友:
显卡过热 加焊会好 我碰到过

网友:
多半是虚汗,显卡或者南桥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还是要围绕之前的暗屏再看看

网友:
显卡啊

这还用想吗  肯定是显卡

网友:
看看显卡,之前碰到过 加焊好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再刷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