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开机报0190错,自动关机

楼主(2014-10-07):
联想T400开机报0190错,自动关机,刷bios,换EC都不行,求解

网友:
恢复默认bios啊

网友:
BIOS 恢复i

网友:
好简单哦,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直接刷一个BIOS就可以了吧

网友:
就是BIOS 的问题,找合适的BIOS,

网友:
0190是电池报错

网友:
这有个方法,你可以试试
http://tieba.baidu.com/p/2419714647

网友:
一般都是恢复就好了

网友:
进BIOS恢复出厂就好了   E40   一样

网友:
行恢复,不行再刷,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检查ACIN信号

网友:
确实是,进BIOS恢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进BIOS恢复出厂就好了

网友:
我 的E40也是这样,0190就断电。。

网友:
我的搞定,按FN+F1恢复BIOSOK

网友:
                                                充电电路

网友:
0190 是电池电量过低。。报错。

网友:
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
清BIOS即可。。。。。。。E40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开机之前按住CTRL建 再按F1进BIOS回复出厂设置 试试

网友:
遇到这本进水了的  报这个错

网友:
恢复bios  ok

网友(2016-12-18):
恢复下bios出厂设置不就好了吗

网友:
昨天才修过这故障。秒杀

网友(2017-01-17):
这个碰到过 你慢慢查下吧

网友:
这个有点 那个了吧!BIOS 默认一下应该会好的 !

网友(2017-10-03):
       0190报错回复BOIS就好  我试过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吗

网友:
有屏蔽0190的BIOS你找找。。。。。。。。

网友:
捡钱的机器啊    我怎么就修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