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4寸笔记本LED显示屏白屏

楼主(2014-10-07):
14寸笔记本LED显示屏白屏,求秒杀绝招!!!

网友:
围观 坐等高手

网友:
1,换屏线
2,查屏供电3.3V

网友:
没有屏供电

网友A:
造成白屏的原因很多,你要将故障现象说的详细点,这样,更方便大家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造成白屏的原因很多,你要将故障现象说的详细点,这样,更方便大家帮你

楼主正解,你描述一下你检修了那些,数据多少,提供上来方便大家帮助你。

网友:
要真有白屏的秒杀绝招就好勒,楼主还是老实点先从屏的供电开始查吧

网友B:
VGH VGL AVDD电压都量一遍

网友:
外接怎么样,看看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GH VGL AVDD电压都量一遍

VGH 19.0V  VGL-5.0V  AVDD8.7V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H 19.0V  VGL-5.0V  AVDD8.7V

VGL的负压似乎太高了

网友:
修过2台同型号的,插拔一下屏线。ok

网友:
万事求稳,慢慢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