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07):
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下  这台本本啥问题?
  联想E40  裸板开机挡logo  换过u  内存 吹过显卡 桥  刷过bios 取过 读卡器 网卡 声卡都不行
现在  都不知道那么弄了   给位 帮我分析下

网友:
档LOGO南桥问题比较多,测测USB   硬盘数据线

网友:
该弄的地方你都弄了,都没啥好说的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说,板子在你手里,常规性的你都排除了,只能慢慢的 仔细的查了

网友:
档LOGO一般都是外 设引起的

网友:
E40是不是也有AMD的机器 楼主的是哪种

网友:
方法都试过了,那只能慢慢的查了

网友:
来看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
都被你换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你有换过硬盘,外设有没有看过,网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
USB 口短路了吧  仔细看看 usb口 和usb供电

网友:
应该是外设数据线出问题吧  慢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