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DDR2内存电压2。1V感觉不正常。

楼主(2014-10-07):
AM2主板,有内存供电,无CPU ,桥供电,感觉内存电压有点不正常。。。
看看高手的看法。

网友:
不管内存供电,先查桥供电和U供电

网友:
2.1?应该是1.8哟!

网友:
有时候 2.0也可以用啊  你先看看 其他的电出来么没有

网友:
没问题这个电压。

网友:
有点高,,找别的地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