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冠捷E2343F

楼主(2014-10-07):
暗屏怎么修
暗屏

网友:
电源板高压保护了
可以改高压条解决

网友:
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了,那个坏换那个

网友:
E2343F是个整板

网友:
那就换整板试试

网友:
LED没有灯管啊 ....
我卖了倒是有一个整版 单换上不会两

网友:
得看看是哪里引起的暗

网友:
暗屏是没灯照亮,重点修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改高压试试

网友:
暗屏是指没有背光还是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暗屏就是灯管没有工作。